东芝C40-A DA0MTKMB8E0 REV :E 主板程序~~

楼主(2016-03-07):
          进水机器 ,充电芯片 ,桥挂了。  现在能开机,启动有点慢,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不能单独开机,单独电池按开机按钮的时候 电池灯为黄色(实际电池电量100%), 适配器开机 进入系统 电池可以充放电,开机之后拔掉适配器,电池也能使用。。。 充电芯片换了2个,桥换了2个。EC 换过,应该不存在芯片焊接问题。
BIOS 刷过。。 好像主板上面 有个U9芯片 C24 ( 不知道谁有相同主板可否提供一下这个芯片的程序。。)

网友:
适配器与电池切换电路有问题?现在是要排除掉ec的程序问题对吧

网友:
论坛没有吗?先找找吧

网友A:
EC的问题较大些

网友:
论坛上面应该有,再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问题较大些

  EC换过,找不到问题才想起来刷这个 24芯片的, 进水机器。好像原来水迹处 在这 24c08 边上。24c08应该是存储芯片啊。 刷刷看了。找不办法了~~  没找到这机器的图纸!

网友:
  我艹 我也是醉了。  换了下  TVLST2304AD0 , 找了个 C96gh ,电池 和 适配器都可以单独开机了。 唯独 电池不充电。 能检测到。 还不知道 电池是好的坏的。 真心醉。 送给顾客把。。

网友:
谁有一样的主板啊。麻烦提取一下。谢谢~~

网友(2016-04-14):
我的电流在1A左右一直来回跳,偶尔能亮机

网友:
兄弟,不用刷这个,这个不管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