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美版,三网,无锁升级后无信号

楼主(2016-03-07):
1台,6P,美版三网升级后无信号,求助各位大虾!!

以下两组数据不正常!!

网友:
1.8V测不到, 4V测出只有0.8V

网友A:
美版是有锁啊,到中国内是没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版是有锁啊,到中国内是没信号的

原来是好的能正常使用,查了是无锁机!!

网友:
升个级还升没信号了。你说这是赔还是不赔?

网友:
看来真头疼

网友:
学习了,这是一个坑.下次跳过.

网友:
升个级 升得没信号了 哎好坑 这是要赔钱的节奏啊

网友:
这个只能等高手解答

网友B:
没信号分好几种情况啊   楼主说清楚点或许能帮你    首先要区分有没有基带,在通用里看能不能找到调制解调器和IMEI 如果没有这两项,就是基带的问题 ,基带的问题要查基带CPU供电 复位  基带电源IC的工作条件  码片;    如果能看到IMEI   看看用卡贴能不能看到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能看到就说明接收部分没有问题,修发射部分,先看2G功放供电有没有,慢慢排除基带CPU 2G功放  主射频IC 天线开关的问题           如果运营商找不到联通移动字样  那就有可能是接收部分的问题,查天线接口 天线开关  低频段功放 主射频IC 基带CPU

网友:
美版  日版就是个坑

网友:
无信号,看到下面有人已经回复的差不多了,要一步步查,不是蛮干,需懂射频电路原理方可。

网友:
支持一下,如果不是被JS坑了,真是刷个机就坏硬件的话,也是太巧了,只能祝福你了  感觉是带锁的机器 一刷就锁了的赶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信号分好几种情况啊   楼主说清楚点或许能帮你    首先要区分有没有基带,在通用里看能不能找到调制解调 ...

1.调制解调器和IMEI显示是正常的
2.不用卡贴不论放什么运营的卡都能找到,就是无信号无服务

网友:
尽量不要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调制解调器和IMEI显示是正常的
2.不用卡贴不论放什么运营的卡都能找到,就是无信号无服务

那就是发射的问题  检查功放供电

网友(2016-04-11):
你这个可能本来机器就是有锁的.只不过是黑解了.之前升级系统可能是因为没查到你的机器.现在你机器被查到是违法解锁了.在苹果那边已经把你的激活策略改变回到原来无锁了.所以升级就被锁上了找不到网络了

网友:
说实话,修手机修不好就得赔本啊,真心不好做,你说这是不是倒霉。

网友:
6P美版?在哪里淘的?

网友:
把线路图找来 查一下发射部分吧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一下手上也有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估计 就20楼伙计说的原因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一.        无服务,无信号
1.        查看时间是否正常(Iphone等品牌手机,时间错,无服务)
2.        先确认基带是否开机,若基带不开机,先修基带部分
             (备注:基带不开机,不可刷机)
3.        确认是否有锁机(网络锁)
4.        检修天线代天线开关电路中的元件好坏(飞假天线)
5.        测天线开关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6.        测射频部分供电管输出是否正常(可测L12_RF)
7.        测射频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供电,CLK,和两个开启信号)
8.        测射频芯片到基带CPU(BB总线对地值是否正常,无测点跳过此步)
9.        重植及更换天线开关
10.        重植及更换射频芯片
如何确认是有锁还是无锁
1.        插上SIM卡后,提示请激活SIM卡------有锁
2.        或到网上查询-----(先查到手机串号)井米06井,然后将串号输入到查询框中
3.        不读卡或者无服务加卡贴后,有信号,则为卡贴机
4.        查询网址www.iphoneimei.info

网友:
你这个可能本来机器就是有锁的.只不过是黑解了.之前升级系统可能是因为没查到你的机器.现在你机器被查到是违法解锁了.在苹果那边已经把你的激活策略改变回到原来无锁了.所以升级就被锁上了找不到网络了
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
上面的大神说的有道理  赞一个
感觉苹果的水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