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通病CPU上管烧IC

楼主(2016-03-07):
晕了CPU供电王八壳坏了,拆掉发现GS短把供电IC拆了,不短了,换上上管 和IC发现还是不出CPU供电,一量发现GS极又短了,IC又挂了?再换个新的又挂了

网友:
看是不是G极断线了 还有你极性焊对了没有 62882坏了没有

网友:
芯片有没有焊虚焊啊    引脚没有搞错吧

网友:
GS短是正常的,其实有阻值太小000.7二极管档,问题是CPU挂了

网友:
这机很好修,这机场馆穿了,CPU烧不了,倒是CPU和集显的大电容也会一起烧,

网友:
我买好多新的 上管都不好用 都是从板子上拆

网友:
一般遇到这情况都把上下管IC全换掉,要不然不稳定

网友:
整套一起换掉吧

网友:
一起换掉吧.一起换更稳定

网友:
通病这款机很垃圾的

网友:
乌龟壳管子没有焊好,G极没焊好,这个机器修的多了,基本都是上管烧了,部分还烧芯片,换管子一定要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