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饼哥一贴 ASUS K42JR -R S M R S T #不正常

楼主(2016-03-07):
看到饼哥实验帖子,ASUS K42JR    ME_SusPwrDnAck和RSMRST# 对开机的影响,前者拉低不影响开机,后者拉低则不上电
今天遇到个K42JR主板不上电,请饼哥和论坛工程师们给分析一下

故障:待机3V 5V正常,SUSPWRGD 正常 ,EC工作条件正常,但是RSMRST#信号只有1.2V(排除南桥拉低,EC和南桥之间有个1K电阻,此信号下拉电容 电阻都没装)刷BIOS,更换EC还是1.2V(按开机按钮后也不变化)

分析:后来就研究时序,ME_SusPwrDnAck和SUSPWRGD正常之后RSMRST#为高,然后测量ME_SusPwrDnAck信号为0.2V,看来问题应该出在这,此信号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发出高电平,南桥待机电压正常,那么应该判断为南桥坏了,上拉10K排阻是正常的

疑惑:问题来了,记得饼哥测试拉低ME_SusPwrDnAck可以正常加电,既然正常加电那么RSMRST#肯定为高,也就是说此信号不影响RSMRST#

实验:在1K电阻南桥端 用待机3.3V供电强制拉高PM_RSMRST#,此时ME_SusPwrDnAck信号变为3.3V,RSMRST# EC端还是1.2V,按开机按钮主板可以上电,点亮,此时测量EC端RSMRST# 变为3.3V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故障原因,还有漏掉的细节部分,如果有好板的话,希望大家帮忙测测饼哥的实验结果,ME_SusPwrDnAck和RSMRST#之间的影响关系

网友:
各位看官,别光看不给钱啊留个言啊,在线等
呼叫饼哥
虽然强制改完之后可以正常开关机,但是不知道接上电池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手头配件不全
另外关机后EC段RSMRST#会变成1.2V,再开机又会变成3.3V

网友:
ME_SusPwrDnAck和RSMRST#这两个信号在ASUS板子上好像经常出问题,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华硕A40J笔记本主办K42JR,摔了 LED 灯闪烁,不开机 ,电压不稳定求思路

网友:
你描述的太简单了,哪个灯闪啊,3 5V不稳定吗?

网友:
修好没有?我也来了一台

网友:
一直都在支持饼哥    有时间一定去基地学习

网友(2017-07-13):
现在才看到。。。
你的实验只是说明,南桥收到RSMRST#后才置高那个信号。。
我的实验拉低那个信号,不影响上电。。
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