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见过的主板,怎么修?

楼主(2016-03-07):
刚才来了一台联想台式机,说是通电无显,打开机箱我就傻了,机箱里没有台式电源,直接在网卡接口旁用直流插头供电的,这主板还没有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主板。没有PCI插槽,不能用检测卡,真是无从下手,只好满脸羞愧地叫客户去联想的售后服务部了。

请各位提供一点该类主板的资料。

网友:
和笔记本一样,19V供电,原理和笔记本也一样。。。CPU,南北桥,显卡都是集成一个芯片了

网友:
记下版号了吗?上官网搜搜

网友A:
秒杀,很好搞的,高手已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杀,很好搞的,高手已搞定了

高手的帖子链接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
到里面去找,我看过,不记得了

网友:
吹下桥指不定就好了! 你又让钱跑掉了

网友:
楼主!!罪过罪过啊! 哈哈哈

网友:
这个是G5005联想的   垃圾货  慢的跟什么似的   唯一提升速度的方法是 加显卡610 加固态硬盘 有必要的话 改个内置电源

网友:
无显示 BGA烤下风扇地下得

网友B:
这个板  三合一    主要还是重点放在 CPU虚汗  这部分
其他人还发现 COMS点亮有问题  和大芯片上有电容 爆掉  可以找下相关案例

网友:
我以前见到过一个,换个新电池,给bios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  三合一    主要还是重点放在 CPU虚汗  这部分
其他人还发现 COMS点亮有问题  和大芯片上有电容  ...

百度了几个小时,他这应该是AMD的E系列的,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常坏,我搞不了,得上BGA。

网友:
上次刚搞了一台,bios  坏了     笔记本和台式机过度中的板子

网友:
最终的结是?

网友C:
联想的CFT3I,是有通病的,还是RTCVCC的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CFT3I,是有通病的,还是RTCVCC的故障。

谢谢,我在论坛里搜到帖子了,要早看到,就不让钱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在论坛里搜到帖子了,要早看到,就不让钱飞了.

那你说这个病在那里??是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你确实让钱给跑了。。。。。。。。。。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送钱的机子,楼主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