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不触发

楼主(2016-03-07):
拿来不触发,待机0.017,无3V和5V,测EC上没有3V-EC,,看点位图是EC左边的块头稍微壮实一点的5脚芯片产生,3脚开启0.2V,5脚5V供电正常。

而3脚的开启电压,就是5V通过一个电阻限流过来的,电阻一般不容易坏,直接找料板换了这个5脚芯片,机器正常开机,此机修复。

网友:
算是秒杀啊....

网友:
不算秒,其实问题是那么简单,但是这个机器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A:
能给个图不,这样真搞不清你的说的哪个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图不,这样真搞不清你的说的哪个呢师傅

没有图呢,如果是这个机器,EC左边平行大约3厘米的地方有个5脚的小管子,就是那个玩意。

网友:
我去,看你的帖子修好了一台机器

网友B:
和你机器故障惊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你机器故障惊人一样

呵呵,看来这个小东西容易坏

网友:
我也试试我的那块主板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现象有遇见过,5V转3V给EC工作芯,当时问题是3V变成2.4V左右,换了这5脚芯片后正常,可放第二天故障依旧,加热后又正常,后是换了这5脚芯片的限压电阻修复。

网友:
也有遇见PCB板层漏电的,断线飞线,能找到点位图都容易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