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asus x550ep 公共点不过问题(郭小帅原创)

楼主(2016-03-07):
作者:郭小帅
这机器是一个二修机 ,幸好上家没有搞破坏。好了不多说,开干

版号x550ep 2.0 板载内存 AMD 独显
拿到板子上电发现待机0.0035看上去正常 但是不触发的 测量公共点有18.5V 不正常
测量适配器隔离管 一万个神兽飘过。。。。详细测量看下图

输入端19V 、中间端13V 、两个n沟道mos的控制脚(G级)13V、 公共点18.5V
是不是很奇怪。上示波器打波

这波形是不对的、控制脚的波形应该是24V左右的一条直线波形。中间端是19V的直流波形
看到这波形感觉芯片保护差不多,(在之前已经用BQ24725代换了“原芯片是BQ24735”)(测量充电电感、尼玛18.5V 这不科学啊,测量充电上管G级18V 我把链接到充电上管的D级与公共点的隔离点(Pj8801分开) 还是18V ,那么只有电池隔离管又问题。因为排除不可能的因素外,剩下的再不可思议都是故障的真相,把电池隔离管拆了看图

上电 测量充电电感电压1V左右 正常的 充电上管G级也是1V  测量适配器隔离管的中间端19V
隔离管G级24V(波形我就不上了)  触发 显示

由于时间关系 只能这样编辑了。觉得好的可以加加分

总结:也就是说电池隔离管短路,导致公共点电压到充电接口,导致芯片检测异常保护

 会员2042642元2022-9-23 11:00

网友:
看到示波器,好牛X    好久没用着波波了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 貌似这个是没有图的把

网友:
作者是说电池隔离管坏了对吗

网友A:
上家估计是个板卡级的师傅,上电保护都没查出来,还是修不出来?应该是没查出来.......LZ捡死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家估计是个板卡级的师傅,上电保护都没查出来,还是修不出来?应该是没查出来.......LZ捡死鱼了......

也不能这么说 我也要查了很长时间。

网友:
简单明了,楼主v5

网友:
难道楼主就换了个电池的放电管吗?

网友:
这个图纸月饼已经上传了是AMD的吧,就是要10分啊,月饼上来的都要10分的下载分有点伤不起啊,都是点位

网友:
不错,华硕没有图纸,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C:
看得有点晕。。。意思是19V电流通过充电芯片到充电电感,然后到电池隔离管在到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得有点晕。。。意思是19V电流通过充电芯片到充电电感,然后到电池隔离管在到公共点?

那是专业名词太多了 你看不惯而已

网友:
总结经典。。。呵呵。。加分

网友:
这种问题用万用表打充电电感阻值的话,也能很快发现问题的

网友:
开来的好好学习;  我的示波器 好久没用了

网友:
正在修这款   头疼中

网友:
看完有点启示

网友:
没图纸的话估计楼主跑线花了很长时间吧

网友:
精彩在于仔细分析充电电压,

网友D:
电池隔离管短路了   可调没显示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隔离管短路了   可调没显示短路????

这个我不清楚 ,老板拆开再给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估计是个板卡级的师傅,上电保护都没查出来,还是修不出来?应该是没查出来.......LZ捡死鱼了......

高手都是这么谦虚!

网友:
有波就是神奇!!!

网友:
很精彩,很好

网友:
既然芯片保护了为什么会输出18.5的电压啊

网友:
专业级的啊
我从没有用过这个波波

网友:
思路很清晰嘛!学习了!

网友:
会用波波真不错。。。我就不习惯用示波器看,怀疑时才用上

网友:
貌似这个是没有图的把

网友:
这逻辑我已经懵逼了,既然电池隔离管击穿了,那么也不该影响到公共点才对啊

网友:
最终修好就行,每个人的维修思路不一样

网友:
ASUS的没图纸 通常3板斧后放弃

网友:
电池隔离管影响保护隔离也是头一回见

网友:
看得有点晕。。。意思是19V电流通过充电芯片到充电电感,然后到电池隔离管在到公共点

网友:
还不错搞好了一个...

网友:
说实话,看着有点晕啊

网友:
自己也照葫芦画瓢弄了一下.一开始就产生了疑问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这也是神了,经典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 我的示波器 好久没用了

网友:
真好。我也来学学

网友:
好厉害的排除法啊

网友:
好牛的示波器,好想有一个啊。楼主的技术也是杠杆的。

网友:
习惯示波器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很多人也会先换个芯片的,楼主修得很好

网友:
保护隔离保护问题,受教的了,谢谢楼主分享出来.

网友:
没图纸的看着就晕

网友E:
楼主的帖子很流畅
多发贴,多奖励
beijinghanqiang
下次发直接10分
详情
/爱心/飞吻/爱情
来点分吧
详情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帖子很流畅
多发贴,多奖励
来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帖子很流畅
多发贴,多奖励
下次发直接10分

网友:
没图纸也能修?小白我看到都晕了。怎样么修?难道跑电路?

网友:
那管子短路了,怎么看上去待机电压还不高呢?

网友:
没图没真相,照片不算,要电路图,没电路图点位图也更能加深印象

网友:
呵呵 有时候修东西实在修不起的放一下说不定一下就想起来了

网友:
这种倒还没真修道过,,下次遇到注意了。。。

网友:
能修好华硕的 都是高手

网友:
看着不错,就是有点看不懂

网友:
没图纸 就是不好修 刚遇到这机器

网友:
一般这个位是P沟道的,N沟道的还是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老板技术很牛逼

网友:
这个机器难搞,又没有图纸

网友:
又见到一会大师级人物。。实地回来的牛气。

网友:
是ACIN电压偏低吗?导致的公共点没有电压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此机保护功能完善啊。

网友:
louz楼主 你的波波 那里学的 啊

网友:
修得漂亮,示波器看起来也很不错哦,ASUS新款 机型,无图无点位修起来就麻烦多了。

网友:
因为排除不可能的因素外,剩下的再不可思议都是故障的真相,把电池隔离管拆了看图 这句话是 福尔摩斯 说的吗? 反正是个侦探说的话

网友:
不是吧,这个都需要示波器了?那我们不会示波器的怎么办呀

网友:
示波器抓掉电优势明显,这个短路问题用万用表也行

网友:
不错,高手,有思路就是好修

网友:
牛逼  这个没有波波很难修的

网友:
*脏话*,这么牛比。

网友:
思路清晰,主要是冷静。

网友:
示波器好学吗

网友:
这个故障用万用表测量应该也能找到问题。万能的示波器!

网友F:
楼主唐人街探案记得很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唐人街探案记得很牢啊

有被你们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这么说 我也要查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不把修好后的隔离管波形发出来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是正确的

网友:
你这款普源感觉怎么这么高端呢 我的1102e都没怎么用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 佩服

网友:
修的不错,华硕不过隔离的暂时还没修到。

网友:
我们初级选手一般都是万用表,示波器太高升了

网友:
修好现在市场价格也不行啊,赚不了多少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看起来很档次,你说的待机0.0035,可调电源也是不一般的牛啊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下次修机可以借鉴.

网友:
楼主好厉害,记得这个板好难修的

网友:
是啊,跳出这个固定的思维,我要是看到这估计就是死修保护隔离那边了。

网友: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到电池接口如果有18V以上的电压,就说明前面的隔离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