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DNS错误修复的方法

楼主(2016-03-07):
电脑DNS错误修复的方法

  DNS 是域名系统 (Domain Name System) 的缩写,它是由解析器和域名服务器组成的。域名服务器是指保存有该网络中所有主机的域名和对应IP地址,并具有将域名转换为IP地址功能的服务器。其中域名必须对应一个IP地址,而IP地址不一定有域名。

  有时候我们电脑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同一网络中的其他电脑可以正常上网,但是自己电脑却遇到了这样的提示:页面找不到,无法解析服务器的DNS地址。很明显,这是由于DNS错误导致的电脑不能上网,那么DNS错误不能上网怎么办?方法很简单,大家可以重新设置一下DNS,然后清空DNS缓存即可。

一、设置电脑DNS

  当电脑遇到DNS故障时,我们可以尝试使手动设置其他DNS解析服务,国内已经有很多公共DNS,包括阿里云DNS,百度DNS,谷歌全球通用DNS等等,这里建议大家使用百度或者阿里云公共DNS。

  阿里云公共DNS地址(2个):223.5.5.5和223.6.6.6

  百度公共DNS地址(1个):180.76.76.76

电脑设置DNS方法很简单,具体方法是:

  在电脑桌面右下角的网络图标上鼠标右键,然后点击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然后点击左侧的“更改适配器设置”,接下来在当前的联网网络连接名称上,右击鼠标,选择“属性”,最后在网络连接属性窗口中选中“Internet 协议版本 4 (TCP/IPv4)/属性”,之后就可以设置DNS,如下图所示。

电脑DNS错误修复的方法(图1)

二、刷新DNS缓存

  设置完电脑DNS后,可能电脑依然还不能上网,这主要是由于电脑有本地DNS缓存,要刷新一下DNS缓存,才会修正此前的DNS故障,刷新DNS缓存方法如下。

  1、使用 Windows + R组合快捷键,打开运行对话框,然后键入【cmd】命令,之后点击下方的“确定”,如下图所示。

电脑DNS错误修复的方法(图2)

  2、在接下来打开的cmd命令框中,输入运行命令:【ipconfig /flushdns】(输入完成后,按回车键运行)就可以刷新本地DNS缓存了,如下图所示。

电脑DNS错误修复的方法(图3)

  以上就是解决电脑DNS错误修复的方法了,如果你的电脑出现DNS错误不能上网的情况,按照以上方法修复一下就可以成功上网了。

网友:
114.114.114.114是什么DNS  8.8.8.8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用哦

网友:
360  电脑管家都有dns的修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