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关于魅蓝note2换屏的问题

楼主(2016-03-07):
前两天一个魅蓝note2换屏的 只是外屏破了  结果拆的时候把内屏也拆爆了  想问下大神们 拆屏有什么好办法吗?我用风枪加热屏幕边缘 然后用镊子翘 但是那胶粘的赶紧呀 很难拆 还往大神赐教

网友A:
它是一体屏 换外屏跟换总成差不了多少钱   魅兰的屏幕不好拆

网友B:
用镊子翘不好吧,还是用薄的拆机片安全点,

网友C:
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翘不好吧,还是用薄的拆机片安全点,

那个拆机片 太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一体屏 换外屏跟换总成差不了多少钱   魅兰的屏幕不好拆

嗯 那胶太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有好的方法了记住告诉我

网友:
用电吹风加热。雕刻刀(平刀)翘角。再用塑料片划开边缘,基本就没问题。魅蓝是屏幕薄,用力需要慎重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要么有冷冻法的,然后用拆机片。。。。只有得心就手才搞得下来,不然良率也不高

网友:
风枪加热一下 慢慢来

网友(2016-04-11):
加热后,从边上用刀翘一小点然后用塑料名片插进去。然后慢慢划开,弄的时候注意排线,然后喷点清洗剂。。

网友D:
用热风筒吹,温度够了,用吸盘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热风筒吹,温度够了,用吸盘吸出来。

多谢了 下次试试

网友E:
最好方加热台上加热  用硬一点的薄膜插进去一点顺着边缘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方加热台上加热  用硬一点的薄膜插进去一点顺着边缘走,

多谢兄弟啦 是不是手机屏幕都是这样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