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不开机之小白篇

楼主(2016-03-07):
    今天早上一位客户拿了台联想SL410K的电脑过来修,说是进水了,开不了机。跟客户沟通好先拆机检测在报价,客户同意后开拆。拆开主板后发现没有进水的痕迹,只是风扇盖板上有一点水,但是在南桥周围发现很多的蟑螂粪便。简单测量后跟客户报价主板开机电路问题,客户同意后开工。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主板各个供电电感的静态阻值。3V  5V  电感168Ω,显卡供电6Ω,北桥供电32欧姆。。。。。都正常,最后量了下公共点的阻值468Ω,也正常,于是插电。这个机器用的3v  5v芯片是ISL6237,通过图纸可以看出此芯片不受EC控制,只要有19V供电,它就输出3v 5v和线性 5V_AL电压。实测只有5V线性电压,3v 5v 电感均无电压。

  测量芯片的单元供电的开启信号14脚和27脚都有5V 开启。拔掉电源头再插上,发现可调电源有0.01的跳变,于是测量3v 5v 后继转换电压,最后当我量到PQ72时,发现5v_S5 0Ω,问题找到了。

  由于5v_S5相连的地方很多,为了不盲目的拆芯片,于是开始烧机。调个5V,限流3A。(这么做得目的为了保护手,之前不限流老是被烫伤),用手摸到C198发烫,拆掉后,5v_S5的阻值恢复到350Ω。

    再次插电顺利触发开机,至此维修完毕。

  总结:此机的难点在芯片不出3v 5v 这块。很多没经验的人,量到3V  5V电感阻值正常。就判断是芯片的问题,盲目换芯片,不行再干MOS管,再不行就换电容。。。再不行就换板!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还是得学习楼主   看看是不是 后级短路造成的

网友:
原来是这么个问题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学习了

网友A:
这款机遇到几台都是声卡旁边有个5V电容短路不开机的。,烧才知道的

网友:
我最讨厌用手摸了!心里又害怕!最重要就是手烫泡!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哟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修那就好了

网友B:
有些地方没看明天,请楼主指教一下,谢谢
问题1.测量3v 5v 后继转换电压,最后当我量到PQ72时,发现5v_S5 0Ω
请问:5v_S5 0Ω 是说PQ72 D级和S级是0欧,直接导通了吗??

问题2:拔掉电源头再插上,发现可调电源有0.01的跳变
请问:这个机器是拿到手没修之前待机电压是0,01v这样吗??

网友:
修的真好,学习中

网友:
精华在于从后级入手,没有直接干芯片。

网友:
"测量芯片的单元供电的开启信号14脚和27脚都有5V 开启。拔掉电源头再插上,发现可调电源有0.01的跳变,于是测量3v 5v 后继转换电压,最后当我量到PQ72时,发现5v_S5 0Ω,问题找到了。"楼主对这一点的观察是很仔细的,在维修的过程中我是深有体会的!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分析得太到位了.向其学习,希望有一天也达到楼主的水平.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分加了!

网友C:
氧化了啊,处理方法不错

网友:
方法很重要啊

网友:
抢个沙发,没下载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地方没看明天,请楼主指教一下,谢谢
问题1.测量3v 5v 后继转换电压,最后当我量到PQ72时,发现5v_S5  ...

问题1:是S级的5V_S5电压0Ω,前段的5VPCU没短路。MOS管没击穿,如果击穿的话,量5V电感就是短路的。

问题2:不是,是0.00  。刚开始忽略了0.01的跳变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氧化了啊,处理方法不错

你压根没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遇到几台都是声卡旁边有个5V电容短路不开机的。,烧才知道的

这个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