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流水灯原理图设计

楼主(2016-03-07):
  一、八路流水灯原理图设计

  二、八路流水灯元件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电阻
220欧姆
9个

电阻
8.2K
1个

电解电容
10UF
1个

瓷片电容
30PF
2个

轻触开关
6X6X6
1个

晶振
12MHZ
1个

牛脚座
10P
1个

单片机芯片
AT89S51
1块

万能板(洞洞板)
6X8CM
1块

发光二极管
3MM
8个

导线
0.5单股
若干
网线可以代替

  三、八路流水灯元件实物图

  四、八路流水灯实物图

  五、八路流水灯程序设计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MOV A,#0FEH
  LOOP:MOV P1,A
  LCALL DELAY
  RL A
  LJMP LOOP
  DELAY:MOV R7,#250
  D1:MOV R6,#250
  D2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六、把上面的程序输入电脑,编辑编译后,用ISP下载线下载到单片机芯片中,就可以观看到流水灯的效果。

网友A:
你说的流水灯应该是通过单片机芯片内部的程序实现轮流交替熄灭和发光,每按下轻触开关一次,相当于芯片工作状态就会发生一次翻转变化。

网友B:
用NE555和CD4017  也可以得到流水的效果  电路还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流水灯应该是通过单片机芯片内部的程序实现轮流交替熄灭和发光,每按下轻触开关一次,相当于芯片工作 ...

你理解的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NE555和CD4017  也可以的到流水的效果  电路还简单

哦哦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