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5V 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6-03-07):
现在下载分值钱啊,一块钱分,回家过个年回来修几个机就没下载分了,又忙没时间发贴赚分,今天 修了个简单的发上来混几分。机子是三星450R5V同市场小伙自己用的电脑说右边两个USB口坏了,不能用,左边一个还可以用,接鼠标试了下鼠标灯亮一下就灭了什么情况,拆机量了下接口阻值都正常,在开机量了下5V供点也有,不过一会就变成2V多了,不正常,好接口那边是5V,直接飞条线,两供电相连测试正常三个USB口同时使用都OK啦。就是不知道这样搞会不会反修,有这样修过的大神可以指点下。

网友:
如果这样飞线最好把原来的5V 供电的电路断开,以免拉低好的那边!

网友:
你确实是来混分的

网友:
  这也行!!把之前的断开!!飞跟线!!!

网友:
如果同时用USB,会不会带不起??

网友:
是2.0还是3.0的

网友:
2.0的用不起来,3.0那边飞了过去。

网友:
你这确实是来混分的,混分高手

网友:
估计接些大电流的东西会不行

网友:
这种方法经常用到.

网友:
还真是混分高手

网友:
这样可能不是很好吧!的确需要断开原来5V的供电。

网友:
把原来线路  断开

网友:
要是返修的话,就得换桥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