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E220W E22D1XX 电源板不通电 丝印X1 35 芯片

楼主(2016-03-07):
找了半天没找到PDF 和有关型号数据,现在显示器修好了。我把芯片正常时电压发下吧 供参考:
1脚GND
2脚1.37V 光耦
3脚1.7V  电阻是1003
4脚0V     电阻4700
5脚12.37 VIN  电阻 754  754
6脚0V    电阻100  220  1002
电阻也标记下  怕你们的板子烧了电阻看不清楚型号 嘿嘿

网友A:
楼主这个也没有图,有个照片,也好给你加分啊。

网友:
对啊,建议楼主上张图片和在图片引脚标上电压==

网友B:
这个芯片是LD75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也没有图,有个照片,也好给你加分啊。

我也想上 就是麻烦了点  拍了要传电脑上去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LD7535

LD7535 谢谢  下次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