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笔记本外接显卡教程

楼主(2016-03-07):
联想Y500笔记本外接显卡教程

  联想Y500是一款游戏型笔记本! 内置一块GT650M中高端独立显卡,具备大型游戏能力。另外联想Y500还支持非常方便的外接显卡技术,真正将笔记本也带入了DIY时代。可以外接添加一块GT650M显卡,实现内外显卡双交火,大幅提升显示性能。接下来本文教大家联想Y500笔记本如何外接显卡。

联想Y500笔记本外接显卡非常简单,方法步骤,如下:

  1、首先将笔记本光驱拆除

  由于光驱位采用模块化设计,因此联想Y500笔记本光驱十分容易拆除,无需拆螺丝,跟拆笔记本电池基本一样。只要注意按住两个卡扣,即可轻松拆除原来笔记本的光驱,如下图:

联想Y500笔记本外接显卡教程(图1)

  2、光驱拆除后,我们只要购买联想GT650M显卡插入光驱位即可,直接插入即可,如下图:

联想Y500笔记本外接显卡教程(图2)

  3、显卡安装完成之后,我们还需通过NVIDIA驱动面板中的SLI开关来开启双显卡模式,这样即可实现双显卡交火了。

联想Y500笔记本外接显卡教程(图3)

联想Y500笔记本外接显卡教程(图4)

联想Y500笔记本外接显卡教程(图5)

  安装上显卡之后,需要安装下显卡驱动,如果您有驱动光盘,请使用光盘完成显卡驱动安装,没有的朋友可以去联想官网下载或者使用驱动精灵安装显卡驱动。完成之后我们在桌面右键菜单打开nvidia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里面打开sli,不然还是单显卡,设置如下图:

联想Y500笔记本外接显卡教程(图6)

  实现双显卡后,整体笔记本游戏性能提升会达到30%以上,性能提升相当明显,对于游戏发烧友来说,会带来更加极致的性能体验。

网友:
您光驱都拆下来了,装上显卡了,还怎么用光盘安驱动

网友:
楼主怎么不展示下扩展显卡,开下眼界.

网友:
感觉没有这个必要升级!!!

网友:
没卵用 还费钱

网友A:
楼主我觉得性能提升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觉得性能提升不明显

双显卡交火有一定的提升

网友(2016-04-11):
牛逼哄哄的

网友:
这机器nb 外接显卡也不便宜吧

网友:
长知识了  算是笔记本DIY

网友(2016-05-31):
长见识了,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B:
这款机还能这样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还能这样 厉害

有的高端机器这样设置的

网友C:
联想Y500灰屏外接正常

jys

网友D(2016-10-02):
引用 网友C:
联想Y500灰屏外接正常

联想Y500灰屏外接正常,修好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联想Y500灰屏外接正常,修好了吗?

灰屏是没有背光呢还是有背光无显示?

jy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灰屏是没有背光呢还是有背光无显示?

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背光,无显示

有背光无显示的话,先插一下屏线排除屏和屏线问题然后查显卡工作条件,不行就加焊显卡,换显卡

网友:
这种显卡有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