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N60C3

楼主(2016-03-07):
24N60C3可以用什么代替?GPT13N50G可以吗

网友:
大于24A 和600v耐压的nmos管都可以

网友A:
关键有的管子查不到资料啊!比如GPT13N5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有的管子查不到资料啊!比如GPT13N50G

这个明显比24N60C3小

网友:
大于24a就行,这个太小了

网友:
GPT13N50G弱得多。

SPP24N60C3 - 24A 650V, Rds=0.16Ω
GPT13N50G - 13A 500V,  Rds=0.49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