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挡38卡Logo求助

楼主(2016-03-07):
客户拿的板子说不开机,P5G41T-M  LX  V2主板。
今天修的时候测量一下关键点,发现没短路,直接差点开机,发现确实不开机;
板子上CPU附近有很多灰尘,清理一下,插电亮机。
第二个问题来了,卡logo。

先刷BIOS,还是一样。
迅维上有一个和我问题一样的,拆外设解决了。

我也拆,拆,拆,拆;网卡,串口,声卡,都拆了。还是不行
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各位路过的大神给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6-4-2 11:12):
加热过南桥,还是不行,桥问题,同行不愿修了;没机会换桥。

网友A:
这种板挡38,一般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B:
外设供电不正常也会卡logo

网友C:
卡logo如果你排除了 外部的设备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挡38,一般是桥的问题了

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logo如果你排除了 外部的设备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那个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供电不正常也会卡logo

直接把外设的芯片给拆了,不就不用考虑供电问题了吗。

网友:
吧声卡  拆掉    后在重新换个    拆机的  声卡就好了
                                                                                  声卡 不正常也会    卡LOGO    遇到过一个

网友:
南桥 先加焊试试

网友:
比如鼠标口的时钟数据正常吗,你这种八成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的USB控制器坏,换桥试试。

网友:
我的当04,估计也是跟南桥有关系,但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可能是822的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还是北桥??

南桥啊   哥哥哥

网友E:
试试开机后不停的按TAB看能不能路过开机LOGO,看看在检测什么了,38 39代码基本上都是桥。

网友:
测下USB接口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一下!

网友:
同求一样问题!!!

网友:
见过一例是PS2问题引起 可以测试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age%3D1#pid15240737

网友:
外设都拆完还是一样
直接吧目标锁定南桥身上

网友:
38死机 换桥 南桥

网友:
手里正好有块一样的问题,BIOS已刷,外设拆了,南桥也换了,一样的卡LOGO 报38 37,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试开机后不停的按TAB看能不能路过开机LOGO,看看在检测什么了,38 39代码基本上都是桥。

是的 凤城版主 英雄所见略同  按TAB 是必须的   南桥可以拿风枪预热下再试 CPU底座也热热

网友:
做个南桥吧.现在来说也不是太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