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7H55-M-DP 點位圖

楼主(2016-03-07):
开机反复自动重启 … 有電 但 CPU0.9V 不知道對不對.  求點位圖

有短路修好....  但是 怎麼內顯變不出來

网友:
点位图是真心的不好找啊!再有一个我想问问你是需要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A:
华硕主板?
开机掉电按时序查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
开机掉电按时序查询

 原來是 晶片旁…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
开机掉电按时序查询

內顯變不出來…要怎麼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內顯變不出來…要怎麼查

外显正常吗?如果外显正常而内显没有,先查内显供电,如果有,就刷BIOS,ME坏了会不出内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显正常吗?如果外显正常而内显没有,先查内显供电,如果有,就刷BIOS,ME坏了会不出内显的

1156腳位  內顯供電怎麼查 這…沒查過..  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56腳位  內顯供電怎麼查 這…沒查過..  求指教

你没修过这种板吗,内显供电不是在CPU座旁边么,一般是顶上右边的是内显供电,往左就是CPU核心供电,再下来最下面是VTT总线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內顯變不出來…要怎麼查

内存过不去?
你打字最好用中文
你这样我会看不懂
内存过不去 换过内存过不去
就看IO跟内存右上角得822
内存右上角822是跟VTT转换电压之间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修过这种板吗,内显供电不是在CPU座旁边么,一般是顶上右边的是内显供电,往左就是CPU核心供电,再 ...

內顯 P_VAXG_PHASE 跑 1.1~1.2v 這樣正常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过不去?
你打字最好用中文
你这样我会看不懂

估计不是台湾就是香港澳门那边的,人家系统就是繁体的,他问的是内显不显示,不是内存不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