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网络机顶盒突然无信号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07):
网络机顶盒在使用的时候,有时会突然出现无信号的问题,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
1、网络机顶盒显示无信号时,首先我们要先检查下信号灯看看是不是机顶盒或电视机没打开,然后把电源全部断掉再接通试试。
2、网络机顶盒看电视需要通过HDMI或者AV线连接电视机,要想看到画面就必须把电视机调节到合适的节目源。比如是通过HDMI高清线连接的,那么就要用电视遥控器把电视的节目源调节为HDMI模式,注意一定要对准正确的端口号,比如高清线是插到电视机的HDMI2口,那么在调信号源的时候也要跳到HDMI2,其他的口也是不会显示画面的。
  3、也有可能是连接线出了问题,先拔下来重新连接试试,不行换根连接线再试试。
  4、有的时候是片源问题了,比如片源丢失会出现无信号,切换片源和换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