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过压保护怎么修

楼主(2016-03-07):
一般  电源过压保护怎么修?维修思路是什么?431怎么检查好坏?

网友:
手里没有431,这个431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
买一个试试

网友:
可组装的测试电路。
VKA = Vref = 2.5V

网友:
换了431  还是不行    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什么型号,请上图

网友:
431是辅助电源使用的,你的过压保护是这部分么?

网友:
一般是从494的1和2脚跑线,检查所有的电阻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