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usb全不能用,有供电

楼主(2016-03-07):
b490usb全不能用,有供电。量阻值正常,难道是南桥坏了,手头没有新的,旧的要植球,太麻烦了,要不然先刷个bios看看,
刷完果然好了。USB组织正常先别搞桥,刷刷bios会有惊喜

网友:
BIOS果然神奇  赞一个

网友:
可能是BIOS里面关了USB,和BIOS本身估计是没什么关系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的USB选项关了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里面关了,应该先看看的.

网友:
兄弟,这个是必须顶你啊。

网友:
不要太低估我,bios里关闭usb这种问题我怎么会不看呢

网友:
嗯这个可以有,看来只要是怪问题搞一下BIOS没有坏处啊

网友:
现在的机器动不动BIOS就出问题

网友:
联想的机器BIOS  坏的就是太多了   这个机器没遇到过

网友:
桥都订来了  看了你这个帖子  先刷了个BIOS 结果修好了  感谢

网友A:
必须加分啊   在我换桥的前一分钟看了这个帖子  改变了我要换桥的想法 之前怎么也没想到是bios 只放过电试了下 万幸

网友:
维修还是先软后硬的原则!

网友:
我发现什么都能用BIOS 刷好,  进水机器也刷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加分啊   在我换桥的前一分钟看了这个帖子  改变了我要换桥的想法 之前怎么也没想到是bios 只放过电试 ...

好险没搞桥

网友:
今天修了个 联想Y471A U口有一个插坏了,换了后发现全不能用,,刷了BIOS 不行,,换桥解决

网友:
BIOS引起的故障真是无所不有啊,我见到过一机器客户自己清灰,手动不触发,电池取了自动触发就可以,原来是BIOS资料损坏把pwr_sw发给EC的开关信号都拉低了!奇葩!USB不能用,阻值,供电正常也能是BIOS问题,以后要留意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