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华硕X555LP 进水 不充电 求助

楼主(2016-03-07):
华硕X555LP 进水 不充电 充电芯片是BQ735
华硕

网友:
不小心按错了 发出去了。。。。 继续补充说明 因为机器没有图纸所以 只能找来 芯片的PDF 来看 主供电 满足 ACOK 正常 1.2 脚是电源电压 8。9 脚是总线电压也正常(并无断线直通EC) 自举也正常 芯片更换后 还是原故障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机器的电池手里没现货 修好的时候机器电池是满电的 但是不能充电 时间长就放没了 现在是提示正在充电 但是不进电 求个思路

网友:
另外说明下 进水的部位 处理的很干净 而且进水的地方是电源接口 和有线网卡附近!

网友:
这张是电池的

网友:
找图纸查下工作条件了

网友:
不是说了嘛 机器没图纸 无点位

网友:
又是华硕,没图怎么修

网友:
是啊 坑爹的机器 没图 机器很新

网友:
不充电很多问题会引起。

网友:
此机维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参与 机器已经修复 稍后附图

网友:
只是相差了1.5V。。。严谨的电路啊

网友:
图片附不上了不知道为什么!!! 简单说明下吧 就是因为 隔离保护管无法完全导通 只差了1.5V 是因为 进水腐蚀 焊盘接触不良导致的不充电 机器能识别电池 却充不进去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个机器,状况是不认电池

网友:
隔离管你没导通 你电压怎么过去呢

网友:
谢谢,我修出来了,并不是电压低,而是他坏了,自导通了。我拆出来他就坏了

网友:
华硕的保护隔离是N道 mos管 你看看G极是不是有25V?

网友:
没有图纸怎么分析呢

网友:
隔离2个N管正常不 G级24V 查一下 保护隔离不正常 就不充电 前天遇到这机器 19V固态电容烧了 烧机烧不出哪里发烫! 隔离第一个N管烧了 导致不充电 电池电压 7V多

网友:
隔离的前级和公共点,压差过大 隔离就不正常 秒杀 楼主

网友:
我的修完后 屏还暗屏 屏挂了

网友:
最后是MOS管坏了   坏得比较多  你这个只是不明显

网友(2017-04-17):
隔离管呀,换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