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笔记本键盘怎么拆 如何正确拆笔记本键盘?

楼主(2016-03-07):
笔记本键盘怎么拆 如何正确拆笔记本键盘?

  笔记本键盘是个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件,如果我们的笔记本键盘出现问题时,笔记本键盘怎么拆呢?

拆笔记本键盘前必知:

  1、拆笔记本键盘有一定难度,需要掌握一定技巧,以免损坏,导致无法保修;

  2、在拆笔记本键盘前,一定要了解自己笔记本键盘采用哪种结构,不同结构笔记本键盘拆解方法以及拆解难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很关键,因为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拆解方法,切记要小心细致。

  通常笔记本键盘的封装结构类型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内嵌式固定型笔记本键盘、一种是卡扣固定型笔记本键盘、还有一种是螺丝固定型笔记本键盘。针对三种不同类型结构的笔记本键盘,下面我们介绍下拆解方法。

一、内嵌式固定型笔记本键盘拆解方法

  内嵌式固定型笔记本键盘在各品牌笔记本中也比较常见,这种笔记本键盘通常在笔记本键盘上面会有一条挡板,拆解键盘要先拆开挡板,然后才能拆开。内嵌式固定型笔记本键盘比较常在戴尔笔记本、神舟笔记本以及一些日系列笔记本中出现。

笔记本键盘怎么拆(图1)

  拆解时要先把键盘上方的压条拆除。这种压条在机器背后有通常有固定的螺丝,看见固定键盘的螺丝之后,我们直接小心拧下即可拆解下来了,如下图。

笔记本键盘怎么拆(图2)

二、卡扣式笔记本键盘拆解方法

  卡扣式笔记本键盘是笔记本键盘中最容易拆开的一种,大致方法是首先拧下背部的固定螺丝,要特别注意卡扣的位置。然后用硬的物体将卡扣撬开,注意不要过度用力。然后拿下键盘就可以直接拿出来了,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需要注意的是取出笔记本键盘的时候,需要注意键盘下方的数据线,以免损坏,如下图:

笔记本键盘怎么拆(图3)

三、螺丝固定型笔记本键盘拆解方法

  最后我们介绍下螺丝固定型笔记本键盘的拆解方法,对于这种螺丝固定型笔记本键盘比较常在联想笔记本、华硕笔记本等产品中看到。这种笔记本键盘拆下来相对有一些困难。

  首先我们从最困难的地方做起,先把笔记本翻过来,卸下背后印有键盘标记的四颗螺丝。注意,拧下印有键盘标志的螺丝就可,一共4颗,当然不同笔记本可能也会一些细节方面的不同,如下图:

笔记本键盘怎么拆(图4)

  拧下螺丝之后,将键盘下方的部位向上翘起,注意不要用力过猛。待整个键盘的下部脱离机体之后,再向下抽出键盘,但要注意下面连着的数据线。向上翻起键盘,内存插槽、主板和CPU散热器便出现在眼前了。

  关于笔记本键盘怎么拆的方法,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初次拆笔记本键盘可能会很不习惯,也可能因力度过大损坏键盘外壳,因此对于打算拆笔记本键盘的朋友来说,一定切记不要用蛮力,多想想技巧与方法。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不全 还有一些是和C壳一体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把所有各种键盘的拆法都写出来才对,不能写一个就行了

网友:
键盘底下一般都有螺丝

网友:
再全一些就好了

网友:
发个苹果的

网友B:
苹果的不好拆,我也没有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不好拆,我也没有拆过

哈哈哈,苹果的确有难度

网友:
下次弄全面一点呢,新手需要,呵呵。

网友:
对我们新手非常有帮助啊啊

网友C:
以前踩过几个联想笔记本,都是这种猜解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踩过几个联想笔记本,都是这种猜解方法

还有那种拆d壳的

网友:
以前确实踩过几个这样的笔记本,都是这种解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全 还有一些是和C壳一体的

哈哈,那个很少啊

网友:
你们怎么拆键盘和C壳一体的键盘?

网友(2016-04-22):
对新手很有帮助 有些跟面板在一起的

网友:
我的联想老本,拆了几次都没成功,手残党

网友(2016-12-07):
卡口式的最好拆卸。比如华硕的。

网友:
现在超极本的键盘和C壳连一起。。更换键盘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