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待机0.01不触发 插拔两次电源待机就正常0.006 开机缺集显电压

楼主(2016-03-07):
联想e430c待机0.01不触发,   插拔两次电源待机就正常(0.006), 开机缺集显电压
刷bios 无果 cpu 内存 啥的都换过了, 其它电压都正常, 就是集显不出,  不知道这两个问题是不是一处导致的 。给点思路吧!!!!!!

网友:
从你描述的故障  应该和桥有关

网友:
独显可以用吗?不可以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6-04-15):
我的也是缺集显电压,刷bios好了,看来我运气比你好,哈哈
附上bios:

联想E430C U5单BIOS 独立 LA-8131P 测试ok.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