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检测电路原理与维修

楼主(2016-03-07):
变频器检测电路原理与维修
变频器检测电路例举
    故障检测电路的主体电路还是由由运算放大器构成,通常,运算放大器被接成以下几种类型的电路,完成着对信号模拟放大、比较输出和精密整流三种工作任务。
一、反相放大器电路:
    图6.19运算放大器反相放大电路
    运算放大器,具有输入阻抗高(不取用信号源电流)、输出阻抗低(负载特性好)、放大差模信号(两输入端信号之差)、抑制共模信号(两输入端极性与大小相同)和交、直流信号都能提供线性放大的优良特性。
上图(1)、(2)、(3)、在电路形式上为反相放大器,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反,又称为倒相放大器。电路对输入电压信号有电压和电流的双重放大作用,但在小信号电路中,只注重对电压信号的放大和处理。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取决于R2(反馈电阻)与R1(输入电阻)两者的比值。R3为偏置电阻,其值为R1、R2的并联值。因R2、R1的选值(比值)不同,可完成三种信号传输作用,即构成反相放大器、反相器和衰减器三路信号处理电路。(1)电路为反相放大器电路,电路放大倍数为5;(2)电路为倒相器,对输入信号起到倒相输出作用,无放大倍数,不能称为放大器了。或输入0∽5V信号,则输出0∽-5V倒相信号;(3)电路为衰减器电路,若输入0∽10V信号,输出0∽-3。3V倒相信号,为一个比例衰减器。
图(1)、(2),(3)电路,有两个特征:1、输入、输出信号反相;2、无论是放大或衰减或倒相电路,输出信号对输入信号维持一个比例输出关系,可以笼统地称为反相放大器,因为倒相器的放大倍数为1,而衰减器恰恰也是利用了电路的放大作用。
有趣的是,此三种反相放大器,在电流、电压检测电路中,都有应用。以电流检测电路为例:这是因为,串于三相输出端的电流互感器内置放大器,输出信号已达伏特级的电压幅度,而CPU的输入信号幅度又须在5V以下的电压幅度内,故反续电流信号处理电路,有的采用了有一定放大倍数的反相放大器;有的采用了倒相器电路,只是根据CPU输入电压信号极性的要求,只对信号进入了倒相处理,并不须再进行放大;部分电路为适配后级电路的信号幅度范围,甚至采用了衰减器电路,对电流互感器来的电压信号衰减一下,再送入后级电路。
检测电路中的模拟信号电路的供电,根据放大交流信号的要求,一般采用正、负15V双电源供电。根据反相放大器的电路形式和运算放大器的电路特性,我们可找到相应的检测方法:
1、据反相放大器的特性,以正、负供电的0V(地)为基准电位,当输入正的信号电压时,输入电压必为0V以下的负压,反之输出0V以上的正电压。要根据电路和输入、输出脚的静态电路值判断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2、查明该级电路为放大器或倒相器或衰减器,据输入电阻与反馈电阻的比值,可大致测算出输出电压值,由此可判断电路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3、根据电路对差模信号有放大(或衰减)作用,而对共模信号放大作用为0的特性,当短接两输入端时,输出电压应接近0电位值;或者测量输出端已有正电压(或负电压输出),但一短接两个输入端,输出电压马上降(或升)为0V左右。说明电路是好的,能正常传输信号。
4、可以人为改变输入电压值,则输出电压必定有相应变化,可由此判断放大器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故障实例1]
     某台变频器上电后,即报出OC故障,故障复位无效,测电流检测电路,如上图(1)电路,输出电压为+12V,CPU因有严重过流信号输入,故在上电后报出OC信号。用金属镊子短接运算放大器2、3脚,测量1输出脚电路无变化,仍为+12V,判断运算放大器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实例2]
    某台变频器,上电后输出欠电压信号,检测上电图(2)电路,输入电压为-3V,但输出电压为0。7V,说明为本级放大器故障,用一外接直流12V电源串接10k电阻,输入到反相输入端,输出电压无变化,判断该级放大器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二、同相放大器和电压跟随器电路:

图6.20同相放大电路、电压跟随器电路
上图(1)电路为同相放大器的典型电路形式,也为放大器电路之一种。输入信号进入放大器的同相端,输出信号同输入信号同相位,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1+R2/R1。也用于故障信号检测电路中对模拟信号的放大处理。该电路当R2短接或R3开路时,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相位一致且大小相等,因而(1)电路可进一步“进化”为(2)、(3)电路。
    上图(2)、(3)为电压跟随器电路,输出电压完全跟踪于输入电路的幅度与相位,故电压放大倍数为1,虽无电压放大效果,但有一定的电流输出能力。电路起到了阻抗变换作用,提升电路的带负载能力,减弱信号输入回路高阻抗和输出回路低阻抗的相互影响。作为电路跟随器应用时,有时候也采用单电源供电。
    (1)、(2)、(3)种电路,也在故障检测电路中,被用于模拟信号的放大、基准电压信号的处理等。
    根据电路的特性与作用,可得出检测方法如下:
    1、(1)电路为同相放大器电路,输出电压幅度与极性比例跟踪于输入电压,该级电压放大倍数约为6倍。当输入电压值为1V时,输出电压约为6V。可据输入、输出电压值的测算判断电路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2、(2)(3)电路均为电压跟随器电路,输出电压完全跟踪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应与输入电压相等,据此可以判断电路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3、可通过短接两输入端或人为改变输入端电压的方法,测量输出端电压的相应变化,来判断电路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故障实例1]
    某台变频器,上电即跳OH故障,测温度检测电路的基准电压电路如图(2)的输出电压为1V,该机为电压比较器电路,测其输入端电压为5V,正常状态下输出端电压也应为5V。将输出端负载电路切除后,输出端电压仍为1。2V,判断为该级放大器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三、精密正、负半波整流器和全波整流器电路:

图6.21精密半波、全波整流器电路
    由电流互感器来的交流电压信号,要经后续半波或全波整流电路整流成直流电压后,再送入CPU,供电流显示和控制之用。精密半波或全波整流电路也用作模拟信号的处理和放大。普通整流电路采用二极管做为整流器件,但二极管整流存在非线性失真、有死区电压等缺点,尤其用于小信号整流时,将使输出信号畸变,出现输出误差。利用运算放大器的放大作用和深度负反馈作用,在放大电路中加入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实现对输入正、负半波信号引入不同深度的负反馈,可以对输入μV级信号进行整密整流,电路本身还具有电压跟随或放大作用。
    上图(2)为精密负半波整流电路,电路将输入负半波信号进行精密整流后,倒相输出。对正半波输入信号来说,D1的接入,为放大器引入了深度负反馈;在负半波输入信号的起始段,因信号输入幅度小于D1、D2均处于截止,电路处于开环放大状态,微小的信号输入,便会使输出脚电压大于-0。7V,D1导通,D2反偏截止;D2与R125串联引入了适度负反馈(由R125的阻值可决定本级电路是整流器还是整流放大器,本级电路为精密整流器,无放大作用),相当于一个反相放大器,输出与输入信号成倒相关系。
    上图(1)电路与图(2)电路的不同之处,在于电路中两只二极管的极性相反,成为对输入正半波信号的精密整流电路。整流原理是一样的。
    由一个半波整流器电路再加上一个反相求和电路,如图(3),实现将正、负半波输入并反相后输出,可得到全波输出电压波形,即构成了一个全波高精度整流电路。
    在故障检测电路中,往往采用整流器电路,对三相输出电流采样信号,进行整流与放大,作为模拟电压信号(电流检测信号)输入后级故障信号处理电路和CPU电路,用作过载报警和运行电流的采样处理。
    电路输入为交流电压信号,而输出为直流电压信号,大部分电路为整流器,部分电路为整流放大器。
    检测方法:
1、  整流器电路:输入侧为交流电压,输出侧为直流电压,两测量值比较接近。
    2、整流放大器,输入侧为交流电压,输出侧为直流电压,输出直流电压值高于输入交流电压值。
    3、可通过短接两输入端或人为改变输入端电压的方法,测量输出端电压的相应变化,来判断电路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故障实例1]
    某台变频器,上电即跳OC故障,检测电流检测电路如图(2)的输出电压为13V,拨掉电流互感器引线端子,该级放大器仍为13V,判断整流器电路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四、电压比较器、梯级电压比较器和窗口电压比较器电路:
    上述几种电路,都用于模拟信号的放大整流等,其输出信号仍有模拟信号,可称为模拟信号(放大)处理电路,而下文电压比较等电路,则输出为开关量信号,其电路已脱离了模拟放大的范畴,似乎进入了“数字电路”的领域,是拿模拟电路当作了数字电路来应用。

图6.22 三种电压比较器电路
    电压比较器的作用是比较两个输入电压信号的大小,图(1)电路,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为R2、R3两电阻对+5V的分压值2。5V,称为基准电压值,输入信号与此基准值比较,高于此值时,则输出为0V低电平信号,低于低值时,则输出为+15V高电平信号。电路又称为单值比较器,电路的输出状态取决于输入信号电压的一个值(一个点)——2。5V。
    将两级电压比较器接为图(2)电路,则成为梯级电压比较器,电路有一路输入信号,两路输出信号。N1、N2两级电压比较器,输入的是同一路信号电压,但两级电路同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值不同,N1基准电压为6。6V,N2基准电压值则为3。3V。当输入信号由0V到逐渐上升时,当上升为3。3V以上时,N2的输出状态先变为低电平;N2在输入信号值大于6。6V时,才有低电平信号输出。图(2)电路在用于直流回路电压检测电路时,当因负载电机再生发电能量回馈至直流回路,使直流回路电压上升到一定值时,N2先输出制动动作信号,将制动电阻接入直流回路,消耗电压增量;若电压继续上升,N1则输出OU过压信号,变频器保护停机。
    若将两级电压比较器接为图(3)电路,则构成窗口电压比较器电路。相对于单级电压比较器电路,窗口电压比较器可称为双值比较器了。电路有两个基准比较值,输出一路信号。当输入信号≥基准电压1≤基准电压2时,电路输出状态转换。在输入信号的中间值的一个范围内,输出状态不变。图(3)电路为接地故障信号处理电路。N1放大器的同相端是R46、R50对+15V的分压值,N2放大器的反相端是R81、R69对-15V的分压值。输入三相电流采样信号进入到N1的反相输入端和N2的同相输入端,分别与正分压值和负分压值相比较,无论是输入信号的正半波或负半波,只要大于两个基准值,便会报出地短路信号。
    电压比较器应用数字电路,可据信号幅度灵活设置基准电压,比采用数字电路更为方便。另外,图(3)电路采用开路集电极输出的运算放大器电路,可以实现输出端的并联输出,使电路更为简洁。若采用普通放大器,则输出信号还要经两只二极管隔离,再并接在一起。
    三类电压比较器电路,常用于将检测的电流或电压的模拟信号,转化为开关量信号——故障信号输出,供实施控制动作和停机保护之用。
    检测方法:
    1、放大器输出端只有两个电平状态,低电平,接近供电的地电平或负供电值;高电平,接近正供电值;
    2、测反相输入端低于同相输入端电压值,则输出为低电平,反之,则输出为高电平。
    3、可通过短接两输入端或人为改变输入端电压的方法,测量输出端高低电平的相应变化,来判断电路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五、滞回比较器电路:
    也为电压比较器电路之一种。电压比较器的图(3)电路,也即为滞回电压比较器电路。电压比较器电路只要再引入一正反馈电路,便可“升级”为滞回比较器电路。滞后比较器双被称为具有滞后特性的电压比较器电路。如果把普通的电压比较看作为“电压点比较”的话,滞回比较器则可看作为“电压段比较”的比较器电路。通常,我们希望电路的输出状态足够稳定,电压比较在一个“点”上比较输出,会因频繁输出造成输出状态的不稳定。将输入电路的“点”比较,改进为“段”比较,能较好地解决此一问题——在输入电压变化的一个“段值”内,输出状态不变。图(2)电路由R4、D1构成一个正反馈支路,将电路的“点”比较特性转化为“段”比较特性。

图6.22 两种滞回比较器电路
控制原理简述如下:
先假定图(2)电路被用于制动动作信号的处理,输入信号为直流回路的电压采样信号。当直流回路的电压因负载电机再发能量回馈造成异常上升,达680V时,Vin输入电压值达9。5V以上,高于放大器反相端基准电压值时,放大器输出低电平信号,后级制动电路动作,将制动电阻接入直流回路,对电压增量进行消耗;因制动电阻的消耗作用,Vin输入电压值很快下降到9。5V以下,可是制动信号仍在输出中,并不是直流回路电压稍为回落,制动信号即行消失,这就看出了滞后比较器的作用。制动电路继续工作,一直到直流回路电压回复为620V以下时,采样输入电压低于7。5V时,制动电路才停止工作。
电路静态时,放大器同相端电压(7。5V)高于反相端电压,输出电压为近15V的高电平电压,由R4、D1引入到同相端电路,将同相端电压“人为垫高”为9。5V。当输入电压高于9。5V时,电路输出状态反转,输出端变为低电平。D1反偏截止,反馈回路中断,同相端基准电压恢复为7。5   V分压值。这样,当输入采样电压低于7。5   V时,制动信号才停止输出。
    滞回比较器电路,常用于直流回路的电压检测,输出制动信号和过、欠压故障信号等。
    检测方法同电压比较器,从略。

59.5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