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风扇狂转

楼主(2016-03-07):
        苹果A1286笔记本用win7系统时,几分钟后风扇狂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立刻狂转。装鲁大师测CPU温度90以上,苹果系统则正常。接触苹果本较少,请各位大师赐教!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网上说法很多,没有发现正品解释!

网友:
查温控看一下,先刷BIOS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显卡太热了 ,你检测一下 散热

网友:
建议先看下,是哪个进程导致的CPU使用率,或显卡使用率过高,而导致温度过高

网友:
这A1286显卡好出问题啊,通病啦

网友:
更新一个BOOTCAMP驱动吧,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让他用苹果系统算了

网友:
这玩意就这样,用苹果系统吧,显卡估计要挂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