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板开机正常,装机后就掉电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07):
散热???装机后接插太多负载过大???还是??????????????

网友:
没装好呗,估计哪里绝缘不行

网友:
外置设备吧。。

网友:
外置设备的问题吧 比如光驱  键盘 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开关

网友:
估计是绝缘垫没装进去,楼主要不是专业维修的,拿去找别人帮你修吧,免得得不偿失

网友:
绝缘没做好 可能行比较大  可以试试 上后盖的时候那个螺丝掉电

网友:
是不是没有装上那种绝缘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