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 总结下维修显示器

楼主(2016-03-07):
修显示器 一般分为高压  驱动板,电源板。 屏, 当然有的大显示器还有逻辑板。
1.高压:一般高压坏背光是有显示的,  就吃灯管不亮。高压坏一般都是高压场馆,高压包,灯管老化,这些问题,引起灯管不亮,或者是亮一下就灭。
2.驱动板:驱动板一般不容易坏,我修过最多的就是5v短路,要不就是主芯片坏或者是虚焊。要不就是程序,有的通病就是电容不良导致功率低,带不起来负载。((在电源板上最为突出)3.电源板:一般坏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电容,让后就是二极管,开关芯片,整流桥,保险。假如电源板220v短路,就要查整流桥,开关管,开关芯片, 最好是三个一起换了,假如5v 12v 跳变,断开一路测另一路,假如5v 12v 电压升高,那就是反馈有问题,查光耦和反馈电路。还有就是功率不够,当单独试高压时候没问,单独试驱动板和屏没问题,如果两个在一起运行就不行,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功率不够, 我用着判断已经修复n台机器,把电源板的5v电容全部换掉,  就ok。有的电源板上设计有一个二极管,那个二极管也很容易坏,
4.屏:屏幕一般修的少,修的最多的也就是保险,主控芯片,所说的逻辑板就是屏后面的那长条电路板子,
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共享,哪里不对的地方,请留言给你们修改。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你这个最好设置下权限,虽然不要太高,但是要是客户进来看到,到店里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保险什么的坏了。

网友:
总结得还可以呢

网友:
总结的很好,液晶无非就是这些东西,建议楼主设置权限,你懂得

网友:
电脑维修中,还就是这个显示器维修实惠点,电路简单,收费还合理,主板维修比较难,收费还低,大家共同把显示器维修搞好,就能增加收入。

网友:
不错    字面表达简洁清楚,总结的部分不复杂易懂

网友:
总结的可以 。。大伙可以好好看看

网友:
这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还有好多尼

网友:
终结的不错,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最好设置下权限,虽然不要太高,但是要是客户进来看到,到店里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保险什么的坏了。

等级太低,不允许设置权限。

网友:
总结的很精彩啊,很广泛,希望以后更多好品质

网友:
修显示器风险大点,价格高点,也正常。

网友:
总结的不错 收了

网友:
没学过液晶,不知道从哪下手,客户送的液晶都没修好,见别人修过,好像改的什么线路。

网友:
总结的不错,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