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Q400E)U47A 秒杀不开机一列加bios

楼主(2016-03-07):
    废话不多说,直接正题。
顾客描述是正常使用突然断电不开机,接手拆电池接上横流源,没有待机电压,仔细观察发现偶尔会上一点点电流.0.018左右就没了。应该是短路保护了。
留下电脑,开始拆机,测19V对地17欧明显短路了,本来想要烧机了,一般都是CPU那里的电容过着屏线那个大电容短路了,仔细发现屏线电容有点轻微灰色,测了下两端电阻只有16欧,就直接先焊下了,电容果然短路,换上一个接恒流源一路上到0.8A,接屏亮了。最后奉上主板高清图和原机BIOS,喜欢的朋友多多给分,
CPU I3 3110M   EC  IT8517E 集显
(Q400E)U47A REV2.0

网友:
短路   还算  好修了!

网友:
好吧,公共点短路,我最喜欢的。

网友:
  这是通病吗?下次也注意一下

网友:
短路   还算  好修了

网友:
19v大短送钱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