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

楼主(2016-03-07):
IH61M 联想机,开机一会掉电 ,测量 CPU 没电压,别的电压都正常,刷了BIOS ,焊了南桥还是没有CPU 电压。不知下面要测哪里。

网友:
碰到几块 INTEL H61的板,没有PU 电压好像很难修,有一块我桥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看下有没有图纸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啊。按照正常来修。

网友A:
我这个板子是其他电压有,没有CPU供电,不知和BIOS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板子是其他电压有,没有CPU供电,不知和BIOS有没有关系

换个BIOS 好板上拆过来的还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有时还有正常开机。。。。用着不定时要掉电,。。。掉电了不能再次触发。。楼主解决了发一下那里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快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2016-05-05):
我现在也碰到同样问题,没有人修出来吗

网友(2016-06-13):
有一块CPU没供电,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跑马,cpu就没电压呀

网友(2016-07-31):
我的也是没有CPU电压。没辙了

网友:
楼主,你修好了没?我这有一块和你的一样

网友:
CPU没电压 的 路过  没头绪

网友:
逛遍论坛 就没有一个人修出来  我以前有两片都是不出CPU供电 BIOS刷过 I/O换过  CPU供电芯片也换过  就是不出

网友:
各位大师有修出来的吗?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个ih61m的联想主板,开机不显示。没有cpu电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6-08-30):
楼主你的主板修好没,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没cpu电压,测芯片条件正常 就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2017-10-17):
cpu旁边有个6脚双三极管的事,位置号Q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