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EV:4.0问题

楼主(2016-03-07):
这个板子 就是 BIOS 问题。。第一次是刷了BIOS 后  用了2天坏了。。 然后那过来刷了 BIOS   ,用了 几天 有坏了 。现在在论坛上 刚巧看见有个 4.0 版本的BIOS ,在刷   可以亮机,不知道  还会不会坏。。。。 为什么 BIOS 老是坏,排除芯片本片问题

网友:
2个都刷了么

网友A:
爱坏是小事,大事是这样的板老是不知道为什么爱不定时重启.完全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爱坏是小事,大事是这样的板老是不知道为什么爱不定时重启.完全没办法

H61这些板子,有个电压什么的不稳就容易这样,或者某个配件不爽也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61这些板子,有个电压什么的不稳就容易这样,或者某个配件不爽也会这样

可是没示波器不知道怎么测试它哪个不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没示波器不知道怎么测试它哪个不稳呀...

就是比较纠结。这类板子多数都是芝麻官,电阻之类坏,越发不好修了

网友:
上次修那个SONY的一体机,机器修好了,然后备份个BIOS来上传,让徒弟备份的。
后面客户说有的时候是正常的,要是开起来就能一直用,要不就是没用。后面发现徒弟把ECbios
边上的一个电阻都吹飞了。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能用。,

网友:
这类板子多数都是芝麻官,电阻之类坏,越发不好修了

网友:
2个都刷了 。。。在图中 也看到了  主BIOS 在复制。。。 这也是比较奇怪的 。。。。 主BIOS芯片 我已经刷入程序了。。。。

网友:
没遇到过  排除掉料和2个BIOS都一起刷了的话  无解

网友:
注意下BIOS芯片的电阻看有没有空焊的

网友:
没遇到过  论坛也没有这样的案例  个人感觉 BIOS不可能老坏的  硬件有问题可能性大  如果真是这样  估计很难搞了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兄弟  把BIOS上传啊!我需要这个BIOS

网友:
你找一样大小储存的BIOS
来刷原机BIOS看看

网友:
这种天气静电很大,可能是导致BIOS资料的原因之一,但应该不是主要的。关注楼主这个答案

网友:
这个板子,BIOS 就爱坏哦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碰到,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块这样情况的板子,。

网友:
如果2个BIOS都刷了 BIOS固件也更换了 建议刷低BIOS 版本 或者比如3.0 刷2.0 以前GA-G31我就有遇到过的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呢?bios的供电等。或者所连接的电阻电容不稳定呢 ?

网友C:
好像是BIOS没刷对!!
clonney18
BIOS 是 对的 ,。。。。这块主板 一直刷的是备份的BIOS...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BIOS没刷对!!
BIOS 是 对的 ,。。。。这块主板 一直刷的是备份的BIOS...

网友:
H系列板子BIOS爱坏,很好赚钱

网友:
听说这个型号的板,桥有缺陷,很多了。

网友:
技嘉的bios芯片一般都拆掉一个

网友(2017-01-02):
只上一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程序应该没这么容易坏吧 应该是哪里硬件有问题

网友:
我昨天捡到一块,3.0的,12v供电边上两个电阻烧了,开始没注意,以为是电容,换上去就短路,赶紧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