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满后电池接口电压一直有12V多,正常吗

楼主(2016-03-07):
ACER 2920Z,充电IC是MAX8731,现在机器充放电一切正常(换过8731),就是电池要发热,在充电时我量了一下电池接口6、7脚有12V多,充完后显示使用交流电源再去量还是有12V多,电池会越来越热,只要电池热了在电池还没有充满时也会停止充电,关机状态下适配器和电池一起装上,电池指尖示灯显示电池充完,但是电池也会慢慢发热,电池接口6、7脚也有12V多,想问一下这个发热是不是充电结束后没有关闭充电电压导致的?

个人一直理解电池充满了,然后充电IC就关闭输出了

补充内容 (2016-3-8 16:55):
标题感觉会误导,是电池充满后充电电感上一直有12V多的电压,充电的时候充电电感上的电压会慢慢增加正常的,就是系统都识别到电池充完切换到交流电使用,充电电感上还有12V电压在

补充内容 (2016-3-8 16:57):
下面朋友说的查BATT_SENSE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只到8731,重新换了一个8731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
6,7脚的电压不一定是充电电压,是电池的正负极电压。

网友A:
主要查BATT_SENSE这个使能信号,它是一个检测信号!如果充满电,应该降为低电平

网友B:
检查充电电路试试

网友:
充放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查BATT_SENSE这个使能信号,它是一个检测信号!如果充满电,应该降为低电平

兄弟说的是啊,照这个说

网友:
个人觉得也是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C:
是不是他电池的问题,楼主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修的真好,学习中

网友:
你们说的都是主板问题,说不定是电池有问题,有个别电芯阻值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他电池的问题,楼主换个电池试试

电池已经定了,还在路上

网友:
3楼正解,充放电电路出问题的不多。电池问题多,没装好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查BATT_SENSE这个使能信号,它是一个检测信号!如果充满电,应该降为低电平

小弟不才,帮我分析一下,BATT_SENSE这个信号经过一个电阻连到MAX8731的15、16脚,15、16是检测电池的放电电压,要使BATT_SENSE这个为低电平,迹个信号是不是由电池内部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充电电路试试

一点头绪都没有了,充电放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查BATT_SENSE这个使能信号,它是一个检测信号!如果充满电,应该降为低电平

请问这个BATT_SENSE信号是谁发出?电池吗?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
我原来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 财产都比我多,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保存 在记事本里,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 顺便帮LZ把贴子顶上去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我手上也有一台,插电池温度高,不插电池温度正常,有朋友遇到过的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我手上也有一台,插电池温度高,不插电池温度正常,有朋友遇到过的分享一下,

没呢,你换过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