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T 报警不显示

楼主(2016-03-07):
显卡是昂达9600GT 512M D3 256BIT
开始上电时,会出现保护,经过测量发现核心供电管有一个烧了,换了之后,开机后核心,显存供电正常,诊断卡可以跑码,不会出现保护的现象,但跑码跑到2625报警一声之后,又接着报警3声,继续跑码,显示器这个过程中,一直没有显示,下一步,大家给点建议,应该查哪里?

网友A:
2625还是显卡不过呀,显卡bios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25还是显卡不过呀,显卡bios刷一下.

2625报警之后,就可以继续跑码了,2625报警是正常的问题,之后报警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B:
换个电池试试。。不行刷bios

网友:
2625好像显卡没过吧。。还是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池试试。。不行刷bios

你这个确实有点偏离主题思想了,他说的是显卡,显卡的电池在哪里?

网友:
应该没有检测到显卡 擦下金手指 刷清理插槽 打下显卡 PCI耦合电容对地值

网友:
具体得看你的板,有些板子没认到显卡也会叫一声之后再报警三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