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经常死机,自动关机

楼主(2016-03-07):
接个B460,客户讲经常死机,自动关机,这次重装系统过程又死,再开不显示了。
接手试了下,按下开机键没反应,拔电池,上可调电源,0.07A,看来扳有漏电,拆硬盘交客户,机子留下检查。
拆机,靠,螺丝多是崩角的,应该修过不少次了,拆出扳子,一眼看去,51123旁边腐蚀过,飞过一根线,两个BIOS芯片焊过,应该是通病了,其他没明显动过。

测试各电感没明显短路,上电,还是0.07A,测试3D3V_AUX_S5,电压0,放大镜看看,51123的16脚飞线好像有点虚,补焊下,上电瞬间0.21A,摸51123有点热,测3D3V_AUX_S5为4.4V赶快拔电源,应该51123坏了,换个新的,上电待机0.08A,还是有点大呀,测5V_AUX_S5、3V_AUX_S5已经正常,再测3D3V_PWR、5V_PWR,没电,摸下51123不热了,测18脚0V,嗯,又是通病?好吧,刷个ECBIOS,刷好,上电,还是老样子0.08A,想一想,51123不热,3D3V_PWR、5V_PWR没出,0.08A的电流应该不是这边消耗的了,突然看到CPU的那4个“龟背壳”,这个坏的很多的呀,测一下,大“龟背壳”背上电压0.45V,靠,还没开机呢,你出来干什么?摸一下小“龟背壳”U37 有点温度,终于逮到你了,拆之,上电0.01A,看来待机正常了,按开关,没反应!再测3D3V_PWR、5V_PWR没出,51123的测18脚0V,断电,测18脚对地表显示“1”,不短路,看来问题还是EC这边哦,

看看它工作条件吧,测3D3V_AUX_S5_KBC,19脚到104脚都正常,时针,没晶振,应该内置了,85脚复位电压0,晕,看来是这里不正常,看85脚外围也就2个件RN52、Q28,3D3V_AUX_S5正常,Q28的B有1.68V左右波动,E、c 都0V,好像也不太对?断电,测一下,RN52的4、5脚有9K多,Q28 两个PN结都650左右,E对地9K多,没发现异常,头有点涨,那只有换EC看看了,扒开硬盘那边的黑胶纸BIOS电池,换个新的EC上去,凉了,上电,电流一下就0.2A往上窜,一看不妙,拔电,摸EC温热,连锡了?放大镜看,没有呀,测了下,D3V_AUX_S5_KBC对地,万用表响了,再拆去EC,测下表显示“1”,心里默默地骂了X宝卖IC的N遍!找料板半天没找到,休息一下,想想,刚才Q28那边电压好像不对,按理来说,E脚比B高0.7V左右,E脚有2V以上才对,而且B脚电压好像也不应该这么低,或许是误杀了EC,看图Q28的应该是过热保护?那就先不接,拆下Q28,装回原来的EC,插电,自动触发,这机没BIOS电池正常的,指示灯来回闪、灭,电流不断跳动,装CPU内存呢,还是一小样,哦,刚才那个小“龟背壳”U37还没上呢,断电,装上,电流跳了几下最后1.15A不变,应该有显示了,断电,接屏上去,加电,自动触发,终于亮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拆下的Q28了,用表测试两个PN结640、700左右,CE显示“1”,电阻挡测试也是“1”,到旁边指针表1K挡测试,XX的,EC为6\7K还一直往0走!火大,直接到垃圾桶报道去吧!料板上找个PNP管还没有,突然想到通用液晶驱动板,接指示灯的那边正好有两个,换好Q28,再测试一下,B、E是3.15、3.32V,看来原先测试的电压真是不正常的.装好机子,插U盘,顺利进PE,关机,拿电话准备叫客户拿硬盘来试机,回头一看,怎么电源还是显示“0.81A”呢?X的,又是通病,再拆机,刷个论坛下的“460关不死机必备BIOS”桥BIOS,,开关、重启几次终于正常了,这破玩意问题真多!

受到警告 2#

网友:
果断顶一下

句容诚信电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铁壳MOS管有问题也是这样

网友:
修的真好,学习中

网友:
还是蛮细心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还是不好修啊

网友:
这贴子值得顶下,

网友:
技术可以呀 分析得很到位呀

网友:
楼主把B460 的通病全部遇到了,呵呵。

网友:
这个修的问题挺多 厉害

网友:
学习学习,把他收藏起来

网友:
会不定时死机的,不太好修

网友:
vv【迅维】维修网  厉害 厉害

lvjingang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迅维】维修网

lvjingang -8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迅维】维修网【迅维】维修网  bfrfjythyrj

lvjingang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迅维】维修网bvgfdnbhyjgnh

网友:
上次遇到个,显卡问题,当成bios了,刷了好多没好,,拿朋友那,焊下显卡好了,,

网友(2016-06-02):
楼主思路好清晰,技术高

网友:
思路清楚。。虽然我不是太懂。但是我感觉楼主的技术真的很棒,,,

网友:
待机偏高,最后查到铁壳管,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