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A-9013P机器是单用适配器跟单用电池都能正常开机使用

楼主(2016-03-07):
手上有一台戴尔LA-9013P机器是单用适配器跟单用电池都能正常开机使用,在待机状态下能正常充电,电流在80左右,但是只要一开机,用30秒左右就自动切换成电池状态,然后就提示电池电量低,但是单独用电池电池的电量又正常。充电芯片换了,EC也换了。我把ACOFF强行拉低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VDDP_LDO一直都是5V,ACIN在正常时是3V,在不正常时是2.5左右,我强行拉低ACOFF,ACIN成了3V,但还是跟上面一样的问题。有遇到过的师傅吗

网友:
修的真好,学习中

网友:
前几天碰到过一个14R的也是这个问题,客户没修拿走了
要不然可以研究下

网友:
这种问题很不好搞,

网友:
原装,适配器有问题么?

网友:
BATT_TEMP正常吗

网友A:
BATT_TEMP随时都是0V,这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TT_TEMP随时都是0V,这正常吗?

BATT_TEMP是电池过温检测信号,不插电池时是3.3V,插电池是2V

网友:
见师父修过是刷的BIOS只不过是联想的不知道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