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EP43T S3L挑CPU

楼主(2016-03-07):
只能上800FSBCPU 1333就不跑码 要不就卡c1 c3反复重启?

补充内容 (2016-4-9 18:33):
更换ICS9lprs914时钟芯片修复 多谢各位!

网友A:
有的换了CPU要升级BIOS才能兼容的

网友B:
看看有没有频率跳线啊?

网友C:
查下CPU的时钟频率看看,找图纸看看时钟的自动频率设定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升级BlOS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CPU的时钟频率看看,找图纸看看时钟的自动频率设定有没有问题

没搜到这个板子的图纸,q9550 前几天清cmos还能开机,现在只能用e5200
现在用e5200也二次启动,怀疑是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级BlOS应该可以的

直接编程器刷了无数次了,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频率跳线啊?

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换了CPU要升级BIOS才能兼容的

拆芯片刷多次 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