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关机变重启求解。

楼主(2016-03-07):
IO换过了,COMS里设置POWER,,PME Event Wake up这个也关闭还是关机重启,遇到许多技嘉的G31,G41都这样,偶尔遇见COMS关掉PME可以解决的,但是最终问题归于哪无从得知

网友:
技嘉该系列主板现在好像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法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的相关条件

网友:
台式机主板我不能确定,但是我知道笔记本的WAKE信号,
网路唤醒信号不对就关机变重启。会自动开机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我也有一片同样故障的板

网友:
我有两片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看论坛上说有个联想的 是USB供电芯片坏了  正要拆来试试

网友:
网卡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