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acer p243 板号DAZSAMB6F1

楼主(2016-03-07):
今天接到一学生(帅哥)拿过来一台进水acer p243 板号DAZSAMB6F1本本  拆机  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  上电烧机  AOL1413 mos管发烫  cpu温度高    用土炮去掉mos管cpu温度正常了  求助大神这个mos管用什么能代换呢?

网友:
900v 1A   n勾道    没mos管啊   料板拆

网友:
这个随便找一个相同位置的换最简单

网友A:
你这个是P沟倒的隔离管。找相同型号的代换

网友:
这种不确定的还是找原型号的代换比较好吧,可以试下某宝。

网友:
基本每个本在电源口附近都有

网友B:
看你的帖有点不明吧

对那个管老说 找个P沟道的按上试试i
怀疑你的主板还有短路 祝你好运!

网友:
都是大神啊  说的好友道理   找了一块板  上面就有一样型号的   不过还对地短路

网友:
都是大神啊   随便找了块料板就有 确实还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P沟倒的隔离管。找相同型号的代换

还短路呢  还在短路中   acer废板上拆了个~

网友:
各位大神帮小弟看看   现在还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帖有点不明吧

对那个管老说 找个P沟道的按上试试i

版主帮帮看看

网友:
CPU 容易坏

网友:
大神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去掉cpu确实不短路啊

网友:
CPU 供电MOS 大多都可以的

网友:
CPU供电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