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苹果A1502 进苹果系统没问题进WIN系统暗屏

楼主(2016-03-07):
苹果A1502  ,,macBook  Pro  lRetina,13 inch,late 2013,板号820-A3536-A2  集显,开机咚白屏 进苹果系统一切正常没问题,用很久都没事;  进WIN系统暗屏,原系统是WIN8,进到图标一闪一闪那里亮一下(一秒二秒左右)就暗屏了, 到系统输密码那里可以看到里面的密码框,进系统可以看到里面都正常的,就是暗屏.
维修过程:先装系统,苹果系统里的BootCamp 不管做WIN7 还是WIN8,选择U盘启动后就暗屏了,等会可以看到屏里原版系统输入用户 那个框, 因为都是暗屏了没装系统,感觉装了应该也是一样的.
然后测电压,屏接口,1 脚 PPVOUT_S0_LCDBKLT 正常和暗屏后电压都38V没变,下面两组总线一组3.3V一组5V,8脚EDP_BKLT_PWM 2.5V也是没变化,10脚  EDP_PANEL_PWR_OR_PSR_EN  3.3V没变,   感觉这些电压都正常.   后来刷了个BIOS ,开机咚的声和白屏都没有了,但屏亮了有一色带,进WIN8 滚动条那里正常亮了一下又暗屏了.
接下来没招了,不知道怎么弄了,麻烦大神指点提示一下,给个方向,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硬件问题,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楼主  查查显卡切换电路

网友:
你这种故障还真奇葩,有硬盘情况下换个硬盘在装系统试试,今天遇到A1278的苹果系统下很流畅,WIN7死活的卡后面是硬盘问题!

网友:
优先考虑下硬盘是否有问题。。。

网友:
苹果的就是比较奇葩

网友:
苹果机装Windows最容易出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楼主换个方法装WIN7

网友:
换个班本试试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不是系统问题哦 换系统没

网友:
你的机器跟硬件应该没有关系,苹果有的机器不支持U盘安装系统,要用纯净版安装盘来安装WIN系统,是很麻烦的,为这专门从国外买了WIN7系统。

网友:
是不是你windows下设置问题吧?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还是驱动问题吧,苹果系统都正常了,应该硬件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昨天把苹果清空了,网上自动下载装了个苹果,还是一样的.   新苹果系统一切正常,用BOOTCAMP  winclone装WIN系统都一样的,一启动就暗屏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我手里的 也是这样 我的只要接适配器   都正常  单独用电池   苹果系统都可以使用 ,进WIN7 一过欢迎界面就黑屏  有时候还蓝屏重启

网友:
是不是换屏后就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没有搞好  准备放弃了    是原装屏上面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