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520一体机LA-6951p集显加电无显,键盘可控

楼主(2016-03-07):
联想B520一体机LA-6951p集显加电无显,键盘可控不出高压控制信号,无屏5V供电。换过U23显示控制芯片、刷过显BIOS。换过U46EC,U18转换芯片。换过U1桥故障依旧。EC、桥BIOS都刷过。U23、u18的供电正常。U23的晶振也换了依旧。有哪位大侠修过此机同类故障的求救一下。

网友A(2016-04-06):
修到个无待机的,修好待机开机白屏,大小写没反应,无语的。

网友:
BIOS传上来

网友:
正需要这个图子

网友:
哇!能检测的都差不多检测啦!我碰到就叫他换主板啦。

网友(2018-06-2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U23的96脚应该3.3V,95脚应该是1.4V,好板上测得的,我觉得还是U23的条件没满足.同求大神出现.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很多板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2-07-27):
引用 网友A:
修到个无待机的,修好待机开机白屏,大小写没反应,无语的。

那是显存供电挂了1.5V短路,所以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