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Vision E2323程序,背面型号E2323swa 屏LM230WF5 TLF1,主芯片RTD2281DW

楼主(2016-03-07):
ThinkVision E2323程序,背面型号E2323swa 屏LM230WF5 TLF1,主芯片RTD2281DW

002:  使用模式A扫描VGA口...
003:  REALTEK方案,型号RTD2270/2660/2261/2271/2280等,数据在外挂SPI存储器里。
004:  当前所选:RTD_EXT_SPI #ISP,容量:16M位,2M字节。
005:  >------------------------------------OK---------------------------------------<
006:  采用自动识别到的线序,SCL: VGA--15; SDA: VGA--12.
007:  SPI Flash : MX25L2026, Buffer Set to 256KBytes.
008:  开始读取芯片......
009:  -->读取成功,用时:9.991秒。
010:  -->自动校验...
011:  -->校验成功,用时:11.15秒。
012: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16位_0xDA88 ,32位_0x0201DA88 ;
013:  用时:21.16秒,平均速率24782字节/秒。
014:  >------------------------------------OK---------------------------------------<

网友:
暂时没有修到

网友:
先收藏了 留着

网友A:
程序有问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有几台,不定时闪屏,有时十几天都不闪,偶尔会闪

网友:
顶一下,确实好用,显示器原来的问题是通电有显示以后亮几秒钟,然后会自动重启,不插线号线不会转黄灯,刷了这个就正常了,原机的MX25L2026d手上的编程器读写不了,直接换了片25L40,现在测试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问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有几台,不定时闪屏,有时十几天都不闪,偶尔会闪

电源或背光都有可能,,,,

网友(2016-04-15):
这款显示器有没有遇到 偏色的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