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26L08HR-8K21不开机的检修

楼主(2016-03-07):
[8K2X系列机芯] 26L08HR-8K21不开机的检修
简介:无
内容:
机型:26L08HR 机芯:8K21 故障现象:不开机故障分析及检修:根据故障现象,按照经验
判断故障部位应在电源或数据部分。首先测量电源各供电电压,均正常,怀疑软件数据出现
问题,烧写并更换数据,故障依旧,依次检查主板各稳压输出电压,测量也正常,怀疑主芯
片不良,本着先简后繁的检修思路,首先检查外围元件,依次测量各主要引脚电压,当测到
C766电容时,发现电压异常,接近于0V,怀疑此电容损坏,拆下测量,漏电……(创维售后维修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