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测量点及维修思路(请大神指正)

楼主(2016-03-07):
主板短路测量点及维修思路
外观检测正常后拔掉ATX电源并取下CPU和内存(祼板),测量主板是否短路,测量点包括以下位置
1、3VSBPCI A14脚或者PCIE B10)是否对地短路——a确认短路(值为0,不为0则不能确定为短路)的依次拆除网卡、1394、部分IO、南桥。b不确定短路的,可待机状态下触摸网卡/IO/南桥等芯片是否发烫、待机电压是否偏低等综合判断3VSB是否短路。
2、USB数据线是否对地短路——值一般为400—600左右(USB接口中间两根线)。USB数据线短路:南桥一定坏。USB数据线无穷大:可能南桥空焊也可能坏,或者USB接口到南桥线路断路了。
3、VCORE是否对地短路(测量方法很多,我只说一种:二极管档,红表笔接12V,黑表笔接下管D)——值一般很低,高于30就可以了,也有可能是OL,只要不为0就可以;准确判断需对比。如果短路,依次拆除钽电容、电源管理芯片、下管、驱动芯片、滤波电容、478主板的南北桥等。
4内存、桥、总线供电等是否对地短路(有线圈的测线圈,没线圈的测上管的S)芯片组相同值相近,不为0就不能判定短路!使用对比法判断。若确定短路,一般都是桥短路了,很少是场管和电容坏。
:其他短路如:5VSB/12V/3.3V/5V等,如果严重的,电源会自动保护。如果不严重的,主板  芯片会发烫,使用触摸法/替换法判断即可。

网友:
期待楼主多多总结多多发贴

网友:
小白来学习下。

网友A:
有没有主板不加点测试方法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主板不加点测试方法你

不理解您的句子意思

网友:
楼主方法 还要拆这么多东西 维修时间会很多

网友(2016-05-19):
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2016-11-04):
樓主用心良苦,萬分感激

网友(2017-03-24):
鼓励下,好详细。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