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显存供电短路,一般是靠哪里

楼主(2016-03-07):
显卡显存供电短路一般是靠什么位置的电容容易击穿,还是说是显存直接短了,一个一个拆快哭了,没有台灯摸黑搞呢

网友:
来人呐,待解救,拆了10个了  还要继续拆吗

网友:
算了 断开电感烧吧  这是要把显存都拆完的节奏

网友:
显存短路的话 量显存后面的电容的阻值啊 肯定有偏差

网友:
我也说一句bbbb

网友:
不用量了,断开电感1.5v烧了5分钟,最后发现核心发烫,放弃吧,1gd5hd6570盈通的显卡

网友:
口误,是r6570

网友A:
基本上吼~
顯存電壓設計是這樣低~
MOSFET+DIVER IC========電感=======GPU+顯存
                                       拔除電感作分邊確認
就能知道是哪邊短
假設是GPU端短~找POWERSUPPLY用1.5V灌吧!
運氣好燒小電容運氣不好就是GPU+顯存瞜~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短路先要做的就是断开电感区分前后级,不然要拆的东西太多。大的芯片先拆因为坏的几率大(有外观问题的更要先拆)

网友:
嗯  楼上的是很有用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显存供电会有一路进核心,一般情况都是核心短了

网友:
核心阻值本来就低烧机肯定要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吼~
顯存電壓設計是這樣低~
MOSFET+DIVER IC========電感=======GPU+顯存

楼上的大神能说详细点嘛?拔除电感是为何?分边确认具体如何做啊,谢谢

网友(2016-04-13):
都拆了吧 有时候核心短路也是这样的

网友:
把显存全拆了看还短不短?还短就直接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