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待机3V5V维修附上我分离合成的BIOS

楼主(2016-03-07):
          说来这个机也来过店里一次了第一次是联想售后拿过来的,说是开不了机我上可调电源电流直奔5A大短了。拆机看看什么情况来张图吧.................
这是我处理好不短路后的样子看到这样我也是醉了上管都没有地方焊接了换板吧,联想售后装好我给你们。
        过了几天有个同行拿了台B460机器过来,没错就是这台机联想售后吗换板贵没有谁会去换的。这样我也只能借助迅维网这个大家庭来寻求主板【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0061-1-1.html 】如果有朋友手上有这个主板请联系我还需要一块。
        好吧说说修这个板的故事吧,最近比较清闲啊之前在论坛看过大师们玩过移花接木的游戏好崇拜大师们的创意一定要学习一下。3V5V待机从LA-4114P的主板上剪了过来因为他们的待机芯片51123和51125引脚差不多吧
前面是la-4114p后面是la46差不多吧
剪板我是把3V 5V整个模块剪下来的所以只需要一个供电,一个接地,一个开启3V 5V就可以改装完成了简单吧!
         开启信号先来看看LA-4114P吧 PQ305和PQ306导通就表示停止3V5v输出不导通就是D极悬空就表示开启3V5V电压输出,在剪下来的板上面没有找到这两个管自然是悬空了默认开启妙哉!!!说说EN0总开关公共点是经过分压给予的这个已经有的不用管。通电3V5V马上出来了,51123的线性电压要给EC BIOS,EC,桥的RTC等供电既然这样就从3V线性电压飞一条线到EC BIOS的8脚这个就好了。线性5V没有采用不用管。3V 5V的PWM供电就接到原来的3V5v的电感处(把之前的3v5v的电感去掉),LA46的待机芯片的PG没有采用所以这个也不用管它这样就接好了。
如图 简单吧。
         机器拿过来是桥已经没得了顺手做了个上去,开机进系统非常顺利但是关不死机以前修过V460也是这个板路,HM55的桥替换后需要一个新的me固件。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不怕,因为我有迅维迪拜工程师两位大神给我的ME固件 复制粘贴就OK了00呵呵!!!!
来一张亮机图,还有我分离合成的B460 BIOS解决关不到机问题。

网友A:
给力啊   我上次遇到怎么没有先到这样改了  这样改来稳定吗楼主

网友:
能改装吗?这么牛逼

网友B:
现在得维修  就是各种修啊  能修好就行   盖上盖跟没事机一样   客户要是看见了   哭 成泪人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力啊   我上次遇到怎么没有先到这样改了  这样改来稳定吗楼主

开了半天没出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得维修  就是各种修啊  能修好就行   盖上盖跟没事机一样   客户要是看见了   哭 成泪人儿了

我不会让客户知道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了半天没出现异常

看样子还是稳定啊  你改的那个小板子放在哪里了  不会是光驱哪里吧

网友:
不错的移花接木,讲的够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还是稳定啊  你改的那个小板子放在哪里了  不会是光驱哪里吧

还真是啊,只能不要光驱了

网友:
这么大一块板你能放哪里呀

网友:
这么大一块待机板,怎么能放的下笔记本,把它改装成台式机吧

网友:
牛X 原理都被你吃透了 !!佩服佩服

网友D:
3V线性电压只接到BIOS芯片8脚,还有EC供电和桥的RTC电路中的3V不要飞线吗?

网友:
学习学习  太有才了、

网友:
烧得那么严重

网友:
bios怎样分离的???

网友:
太有才了,直接改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线性电压只接到BIOS芯片8脚,还有EC供电和桥的RTC电路中的3V不要飞线吗?

3v的线性电压都是接在一起的啊

网友:
楼主高手,省得换板了

网友(2016-04-06):
敢问楼主你把电路板装在什么位置了,

网友:
能装得进去吗

网友:
楼主基准电压是什么

网友:
怎么合成没有说

网友:
很专业啊,  分析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