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00触发后不显维修

楼主(2016-03-07):
拿到这个本子时,是已经拆开维修过,同行说加焊过PCH,一看板号是DW40,于是我想就各大电感打值看有没有收获,哎呀打值到电感PL5001的时候万用表的咆哮声响起,我心里一阵欢笑,接着测量PL5001是由供电芯片TPS51116RGE给内存供电,测量发现是PL5001后级短路
查看+1.5V_SUS,这个供电不只是给内存供电,还给了其他芯片供电,于是瞬间想到神功大决杀烧机法,可是从0.8A开始烧没反应,1.5A,1.8A主板依旧冰凉,心也跟着冰凉了,没办法,只能一个个断开测量,PC5013,PC5014,PTC5001断开也是短路,测量到+1.5V_SUS有一路去到Q4202转换成+1.5V_RUN,测量Q4202没短路,接着测量C4212发现数值为0是通的,找到凶手,重新更换测量,PL5001有数值不短,插上电源按下开关亮机

网友:
谢谢分享,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A:
我很好奇为啥烧机法居然烧不出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为啥烧机法居然烧不出来呀?

烧不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涉及到了一个二级转换管   在没开机的情况下 单独烧机  转换管是不能导通的   所以烧机的电压电流  被转换管挡住了  到不了电容那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烧不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涉及到了一个二级转换管   在没开机的情况下 单独烧机  转换管是不能导通的   所 ...

嗖嘎。。。谢谢版主的解释,下次遇到这样的故障,我会采用排除法。。。

网友:
二修机 不错 上级没搞出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嗖嘎。。。谢谢版主的解释,下次遇到这样的故障,我会采用排除法。。。

我骗你的  你也信

网友:
这个帖子又学习到了一个有用的知识啊,赞

网友:
这个地方你是怎么找到的,有点位图吗?每次修机子,找原件都费的老大力气。。。不知道大家有么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哥们,下次框图的时候麻烦框小一点! 里面好多元件啊!

网友:
像这种短路我一般都是一个个去拆,虽然花时间,但是不会出现其它的问题.

网友:
时间烧久一点还是会热起来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努力学习

网友:
烧鸡法!直接从1.5电感往后级烧啊!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
神机呀,居然烧不出来

网友:
既然转换管是好的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从电感上量出短路的

网友:
直接从1.5电感往后级烧啊!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
一般短路的电容从侧面看会有颜色的差异

网友:
好教材,学习当中。。。

网友:
烧鸡法!
二修机 不错

网友:
这样的小电容貌似很少坏,一般公共点的电容坏的多 ,楼主牛B

网友:
大神  我还没这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