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第240脚电压会误导新手

楼主(2016-03-07):
    主板上的几条DDR2内存插槽 的第240脚,有的是接3.3V的,有的是接GND的。DDR2内存,239脚、240脚、101脚分别是SA0 、SA1、SA2 ,这三个脚位应该是每条内存槽的组合不一样, 在两条内存插槽的主板上,240脚是一条接GND,一条接3.3V的,好像101和239是接地。估计这是主板区分内存槽的一个地址。
   看到好多维修贴子,都讲到量240脚要有3.3V,这个要看内存槽的。对新手有误判的危险。

  我就是修一个主板,3.3V阻值小电源保护了,量了一个内存槽的240,然后把内存槽也拆掉了,查资料才发现这个槽接地也是正常的,悲剧啊,又交学费了。

  希望能起到一点提醒作用。

网友A:
我修到的好像都是3.3V呀

网友:
这个早就发现了  只不过一般测内存条件都不会去测那几个脚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的好像都是3.3V呀

不可能的,,,它是一个组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的,,,它是一个组合

你的意思是以后遇到240脚没有电压也算正常吗?

网友:
一般测64和238脚很少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以后遇到240脚没有电压也算正常吗?

是这样的,,,,,,,,,,,

网友C:
DDR2内存关键测量点里面没有240脚这个点呀,238脚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2内存关键测量点里面没有240脚这个点呀,238脚就有。

我现在也觉得奇怪,以前是见过有贴子说测240脚无3.3V,然后飞线修好了。因为240脚位好记,所以误以为240都是3.3V了。昨天看了几个图纸才发现这个脚位是不确定的。估计是我误会了。   不过详解内存槽的脚位区别的不多,我以前一直以为内存槽的相同脚位电压值也是一样的呢,这也算是给刚学维修的一个提醒吧。

网友:
不同的板不一样

网友:
都是3.3V吧

网友:
DDR2内存内存槽第239脚SA0,第240脚SA1,第101脚SA2是个组合信号,用不同的高低电平搭配来区分内存槽的位置通道。
A1:239、240、101分别是“低—低—低”电平信号
A2:239、240、101分别是“高—低—低”电平信号
B1:239、240、101分别是“低—高—低”电平信号
B2:239、240、101分别是“高—高—低”电平信号
强制乱拉电压引起组合错位会引起内存识别不正常,内存不过等一系列问题。

网友:
平时只注意这个电压是3.3的了

网友:
谢谢提醒,学习A1:239、240、101分别是“低—低—低”电平信号
A2:239、240、101分别是“高—低—低”电平信号
B1:239、240、101分别是“低—高—低”电平信号
B2:239、240、101分别是“高—高—低”电平信号

网友:
现在通常修道的ddr3较多,ddr2都快忘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