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电路中的转换

楼主(2016-03-07):
B+经过电容一端再经电感转成CPU_B+    电容一端有20v  可为什么电感2端都没有电压呢??

网友:
把电容拆了试试

网友A:
拆了电容看看  小心商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电容看看  小心商店

为什么都让拆电容呢   电容一端有公共点电压,另一端接地挺好啊,我用线把电容正极和电感连起来,结果把声卡芯片烧了

网友:
看来还有别的问题 机器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B:
先测主板有无短路。然后找个B+的测试点看看有无b+,如果没有就查B+的来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主板有无短路。然后找个B+的测试点看看有无b+,如果没有就查B+的来源

这个是进水机b+是正常的 还 没有cpu的开启VR_ON    但是看到论坛里说这个ec是有程序的  所以到现在也没换

网友:
这个电感相当于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进水机b+是正常的 还 没有cpu的开启VR_ON    但是看到论坛里说这个ec是有程序的  所以到现在也没换

现在可以用rt809f刷e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主板有无短路。然后找个B+的测试点看看有无b+,如果没有就查B+的来源

赶紧去我帖子加分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