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进水不加电

楼主(2016-03-07):
今天接了个T400 进水的机子,插电源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按开关没反应,拔CMOS电池不自动加电。  拆主板看PMH-7背面有腐蚀,别的地方很干净,补了5个穿孔断线,但还是不行,现象还是一样
现在是PMH-7的VCC3SW  VCC3M VCC5M 都已出来3.3v OSCIN - OSCOUT 波形正常,EXTPWR 0V  ,VCC3M VCC5M都出来了,怎么电源指示灯都不亮,

量21脚-H8_RESET是0V ,感觉问题是这里,但不知道PMH7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发出 -H8_RESET ,还是我的思路不对,高手们指点一下吧,跪谢了

网友:
还是查一下U28的工作条件吧  那个主电压比较容易短线

网友:
一步步查,换版也便宜

网友:
T400的机器修的越来越少 了。能多通病忘的差不多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