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苹果进水机,尽管有些曲折!!

楼主(2016-03-07):
型号是A1278  主板进水后,腐蚀了一小片,这一片的元件全无了,象这样的板子一般都没有耐心去搞了,
但问题它是苹果,价格可以报得高些,金钱的动力,使得你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 呵
不说了,直接上图:

网友:
本来没打算那么顺利完成的,但事实是全部飞好后,一次点亮了,呵,测了一天,打电话给客户取走,最近修了几台苹果机器都是进水

网友:
看上去,你飞的应该是公共点的MOS管吧,难道是电源接口那边掉件,导致没有公用电压

网友:
很给力,加精

网友:
楼主修苹果很牛哦,

网友:
楼主要是能说一下飞的哪里的线就好了.

网友:
楼主没说具体修了那些位置啊?

网友:
金钱的动力很大呀

网友:
修得什么啊

网友:
看不懂,楼主技术太好

网友:
什么都不写就发两张图上来是几个 意思

网友:
楼主附上文字就更好了

网友:
好厉害,佩服了。

网友:
楼主说下修的是哪个位置啊。

网友:
希望楼主能分享下维修经验,这样两张图片只能让我们羡慕的份,没有学习的份啦。。。

网友:
好厉害,佩服了

网友:
或许是楼主的诊断卡跟这主板不兼容吧

网友:
能讲一下要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