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联想Y400开机后出现色差切换请问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3-07):
今天修了个联想Y400开机后出现色差切换请问是什么情况?

开机后就是白色 红色 橙色 等等全屏的色彩,感觉和测屏软件差不多的

内存 CPU 都弄了,显卡对加焊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弄了,跳变2次装不装内存都一样,只是出现色彩的时候切换的比较快点

内存条件都查了,都是没有问题的

BIOS也刷了,感觉不像是不过内存,内存换了4个,都一样,CPU也换了2个

大家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碰到排线的问题多换了试试。。。。。

网友:
屏,和屏线换过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接口接触不好,或者屏线有断了!

网友:
在论坛上说这个Y400的显存容易虚焊

网友:
遇到过一次 然后我啥都没动 从新拔插屏线就好了  噗

网友:
是SLJ8E的桥吗  看看图纸  是不是桥发出的差分信号   打下值看看阻值是不是偏低  我遇到过几台这样的  开机显示不同颜色一直在切换   是桥的问题   换桥就好了